之前的板子,打样回来了。

楼主(2014-09-23):
要拍砖的来这里拍吧,拍拍能才有进步。很好奇大家对QFN的焊接感兴趣,其实就是一把电烙铁一个放大灯搞的。 过程就是先给焊盘上点锡、吸锡带去除多余的锡、热风枪预热PCB,QFN沾点助焊膏、放到PCB上吹吹热、放大镜下看看对准没有、再电烙铁拖焊一下,再放大镜下看看有没有连锡。没有连锡就OK了。4*4,一边5个脚的毫无难度,边上那个3*3 一边7个脚的,有时运气不好不好搞。
关于漏锡,我以前也都是不开孔,但是这个热盘是TI的建议封装,我只是照抄。 另外贴片厂也建议热盘下面开透气孔,否则助焊剂的热气会形成空洞。最后我这个只是样机手工贴片,QFN下面我担心没焊上可能还要通过这些孔灌锡进去。

网友:
电感是怎么焊上去的~QFN封装焊接有难度,楼主焊接的不错~

网友:
不错 ,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这是手焊的吗?

网友:
bom表 线路图 有吗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想知道你QFN怎么焊接的,很不错啊

网友:
QFN是风枪吹的还是烙铁搞得?

网友:
你那么多孔不盖阻焊,不漏锡?

网友:
一样好奇QFN封装怎么搞的,焊的很漂亮

网友:
数字功放?

网友:
QFN焊得不错,求方法。

网友:
焊工不错,板子也很漂亮。

网友:
拍照技术不错

网友:
做的错,拍的也不错,板子直径多少

网友:
同问,qfn怎么焊的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打样行情怎么杨啊?

网友:
把芯片对准了 慢慢焊,我焊的44脚的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QFN焊的这么干净...怎么弄的啊

网友:
板子真风骚啊。
QFN,细心点,烙铁无压力。。。。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A:
中央芯片边上做三个点干嘛用的?!

网友:
都在问qfn咋焊 .其实动过烙铁的会知道 qfn比lqfp还要好焊

网友:
单纯用焊台焊过qf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央芯片边上做三个点干嘛用的?!

跳线吧,一边接gnd,一边vcc

网友:
QFN底部有焊盘需要接地,用烙铁搞不定的,上热风枪。

网友:
这版什么功能。真是数字功放吗

网友:
拍照很牛啊

网友:
有点像航空灯

网友:
我比较好奇电感的封装

网友B:
第二张图片咋有点魔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片咋有点魔幻的感觉

这个是放大镜下面拍的

网友:
手焊就可以。吹风枪也能焊QF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央芯片边上做三个点干嘛用的?!

火眼金睛啊,服了你了,同问

网友:
用放大镜拍的吧!

网友:
我擦,这个焊接技术厉害,学习了,我们都是找人焊的,

网友(2017-05-06):
楼主,能分享下功放输出电感的规格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