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极输出的电源模块,只用正负极得到2倍电压,是否可靠?

楼主(2014-09-23):
朋友有一些DC隔离模块,+/-12V(相同电流,共地)输出的,想悬空地,只用正负极当做24V用,他不是很确定来问我。

如果是变压器类型的,肯定没问题,但是开关电源自己就没有什么了解了,虽然用着也没什么问题,不过为了严谨起见,咨询下大家。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
隔离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注意电流,负电源往往电流较小,还要看开关电源取样的是哪路电压,电流大小会影响到输出电压

网友:
之前用隔离模块5V转5V,后来把输出的5V接到输入的地,这样输出的地就是-5V。
反过来应该可以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能用,不推荐这样的用法。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试验过是对的,没有长期用,

网友:
电流不大能用,但是不规范

网友:
负电源往往电流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