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共享:“零基础学会嵌入式ARM开发”

楼主(2014-09-23):
单位以前的产品用LPC2000系列的片子,产品程序需要维护,自己没有用过ARM7的片子,刚好顺便学一下。

网友A:
ARM7就不要去学了吧,淘汰了,你可以学一下LPC2000的替代产品 LPC1700,M3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7就不要去学了吧,淘汰了,你可以学一下LPC2000的替代产品 LPC1700,M3核

谢谢。

现在新产品就是用M3的,我说的是老产品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新产品就是用M3的,我说的是老产品维护。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最简单的就是读几个简单的示例程序。不过感觉LPC的ARM7、M3应用层都差不多。我们在以前公司有一个LP236x上面跑的串口收发驱动,到现在还在LPC1788上面用(经过稍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