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D检测零点可靠吗

楼主(2014-09-23):
目前我想用AD检测角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然后在单片机程序中判断零点(该角度传感器装在步进电机转盘上,每12秒转一圈),一旦检测到零点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停止。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希望大佬们有做过的指点一下啊

楼主: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啊,没做过也没事

网友A:
专业的角度传感器(电位器)比较贵,好几百一个. 可以装一个编码器,寿命长也比较便宜

网友B:
应该可以,对于传感器的输出可能需要简单的滤波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角度传感器(电位器)比较贵,好几百一个. 可以装一个编码器,寿命长也比较便宜 ...

额,角度传感器已经做好板子装在转盘上了,我是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对于传感器的输出可能需要简单的滤波算法。

恩恩,不知道什么滤波算法合适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C:
每12秒转一圈,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12秒转一圈,  应该是可以的

恩,速度是不快,估计找到的零点会滞后一点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可以的,你可以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可以的,你可以验证下

网友E:
电机有转起来惯性的,电机检查到零点后,停了之后还会转一会儿吧,这种情况要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转起来惯性的,电机检查到零点后,停了之后还会转一会儿吧,这种情况要考虑吗?。。。 ...

不会吧,步进电机不是给一个脉冲信号才转一定角度(我这边选用42步进电机,驱动板买现成的),当检测到零点时直接把脉冲输出端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转起来惯性的,电机检查到零点后,停了之后还会转一会儿吧,这种情况要考虑吗?。。。 ...

而且我速度也不是很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步进电机的自锁,因为电机轴上装了一个长方形重物(重物的一端固定在电机轴上),那么在转到水平位置时步进电机如果停止,由于长方形重物的重力会不会停不住

网友:
应该可以。
不考虑别的。
但从检测时间来看。
AD采样时间基本上是微妙级别的。

网友F:
这么慢的速度肯定可以啦,滤波要做好

网友G:
关键还在于对零位的精度要求上。一旦对零位检测的精度确定后,可以根据步进马达步进最大速率、传感器输出最小敏感值、AD采样率、AD分辨率以及计算机内部处理时间等因素进行时序匹配计算,通过计算才能知道该系统是否能可靠工作。若系统可靠工作没问题,则可进一步考虑环境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慢的速度肯定可以啦,滤波要做好

不知道该用什么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还在于对零位的精度要求上。一旦对零位检测的精度确定后,可以根据步进马达步进最大速率、传感器输出最 ...

呵呵,说的很专业啊

网友:
没啥问题,就是慢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说的很专业啊

先把零位检测精度要求定好,再算算按基本硬件的配置能否达到检测精度要求,然后设计电路方案以及其他辅助性措施,最后PCB设计、组装和板级试验验证。

网友:
应该有偏差,看你的项目要求。

网友:
用比较器吧

网友:
我觉得速度不快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H:
AD   本身就有问题 看你想精确到多少而已

网友I:
伺服定原点0位时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允许0位触发后过冲后返回方式,楼主,可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   本身就有问题 看你想精确到多少而已

正负50mv

网友J:
可以再转盘上下工夫

楼主:
没用过比较器,比较器迟滞性比AD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再转盘上下工夫

还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伺服定原点0位时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允许0位触发后过冲后返回方式,楼主,可以借鉴下。 ...

你的意思是检测到零点后再返回一点角度吗

网友:
这个 表示 没问题

网友:
做好滤波应该可以……

网友:
转动速度不快应该能可靠检测。步进电机有步距角,所以零点的AD取一个范围值,而不是一个点

网友:
一般过零点可以用比较器,ad当然也可以

网友K:
ADC要滤波啊,有停止的精确度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ADC要滤波啊,有停止的精确度要求吗?

正负50mv

网友:
误差0.1v, 那应该能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