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用光驱改造的激光雕刻机(后续更新中。。。)

楼主(2014-09-23):
网上看过一个用两个光驱做的激光雕刻,用的easydrive驱动和arduino主控,我没有这两种硬件,手里只有avr系列atmega16单片机和普通297+298步进电机驱动,这些是实验室里很容易找到的硬件,在电脑城买了两个废旧光驱共10元(只要光驱步进电机是好的就可以),在网上买了个250mw的激光头30元,硬件部分非常简单,软件我仿照12864液晶串口做的打印数据,程序中为了便于理解我写了不少注释,现在能实现把一个图片的二值化数据写入程序然后通过此激光雕刻机打印出来,一个点直径目测0.1mm,精度可谓挺高。接下来还要做上位机,此贴将持续更新。要实现:在上位机上载入图片或画图,二值化后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下位机打印图片。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能一起做这个简单低成本有趣的激光雕刻机,多多指教,共同讨论,一起学习。

网友A:
沙发,除了能雕纸,还能雕什么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光驱的头吧

网友B:
只是用了光驱动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除了能雕纸,还能雕什么

塑料,木板,竹片,泡沫纸,皮革,银行卡,手机壳,刻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用了光驱动机构吗?

只用了光驱中的步进电机和滑丝结构,

网友C:
怎么只看到一个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光驱中的步进电机和滑丝结构,

有创意,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只看到一个轴呢!

上面横向是一个轴(x轴),下面那块废旧pcb是y轴

网友:
赞...去找2个废光驱去...

网友:
光驱我早就找好了,就等这篇教程了!!!!感谢!!

网友D:
请问是用行扫描的方式吧?不是用的g-cod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用行扫描的方式吧?不是用的g-code吧

对,是逐行扫描,类似crt显示器原理,没研究过g代码,接下来研究研究,我看到夜市有种激光雕刻机好像是直接画图雕刻而不是一行一行扫描,那种g代码是那种形式么?

网友:
不错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E:
以前看到过
http://www.guokr.com/article/18616/
这个是用国外的一个开源G代码解释器GRBL做的,有上位机,不过是运行在arduino上,可以移植到STM32上,直接用STM32的USB做CDC串口。
以前我也动心过一段时间,程序我都已经移植大半了,后来扔一边,也一直没做板子,一是懒病发作,二是眼高手低病也同时发作,总想做最好的,想直接用亚力克做机架的那种,那样就要学solidwork……

网友:
图片太大了,半天打不开。楼主压缩一下吧

网友F:
会不会不小心伤到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不小心伤到眼睛。

激光不直射眼睛没事的,反射的激光也很亮,有点刺眼,但不会伤害眼睛

网友:
大赞,要持续关注了,找废旧光驱去

网友:
叼炸天, 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逐行扫描,类似crt显示器原理,没研究过g代码,接下来研究研究,我看到夜市有种激光雕刻机好像是直 ...

感觉雕刻机好像基本都用那种方式吧,没有锯齿感,效率也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到过
http://www.guokr.com/article/18616/
这个是用国外的一个开源G代码解释器GRBL做的,有上位机, ...

亚克力做机架不好,弹性太好,容易形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亚克力做机架不好,弹性太好,容易形变

这个是玩具来的,精度什么的,就不要太高了,能用它在纸上、木片上写字,画个图什么的就行。而且这个东西不像雕刻机,有个大功率电机做主轴,就一个很轻的激光发射器,还不会震动的,所以,亚力克够了,有人直接用航空模型的椴木板做呢http://bbs.mydigit.cn/simple/?t845493.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玩具来的,精度什么的,就不要太高了,能用它在纸上、木片上写字,画个图什么的就行。而且这个东西 ...

木的应该好点吧,之前用亚克力做过一个架子,衔接部分被螺丝拧裂了,而且感觉弹性有点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木的应该好点吧,之前用亚克力做过一个架子,衔接部分被螺丝拧裂了,而且感觉弹性有点大 ...

航模用的就是椴木,弹性感觉比亚力克大多了
嘿嘿,关于亚力克的衔接,我也有考虑过,不用螺丝(用螺丝拧我觉得有点难看),衔接方式你可以去淘宝上搜素下树莓派的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航模用的就是椴木,弹性感觉比亚力克大多了
嘿嘿,关于亚力克的衔接,我也有考虑过,不用螺丝(用螺丝拧 ...

主要是亚克力薄,厚的很贵,体积一大就很不划算了

网友:
这个和路边那种在木头片上刻字的是一个原理吧,比想象中的精度高很多啊。赞一个。

网友:
废物利用的创业非常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
弓虽弓虽弓虽

网友:
直接输出到感光板精度如何?大家就不用去搞热转印制版了,用激光令感光层曝光、显影、腐蚀,简直就是小型CTP制版机

网友:
能打磨IC吗,能给IC刻字吗?

网友G:
激光管哪里买的,波长、功率是多少?价格多少?

网友H:
手上好几个光驱呢,就等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上好几个光驱呢,就等这个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ak78o1c0b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管哪里买的,波长、功率是多少?价格多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ak78o1c0b7

网友:
我先收藏再看,楼主幸苦

网友:
好叼!能雕多深?

网友:
以前见到过有人发表想做的帖子,没下文了。
楼主厉害,终于见到完成的了。

网友:
楼主威武,看起来好强大

网友:
做的不错,很乖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I:
好强大,激光再细一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看着很不错,不知能不能在铝合金上刻字。

网友J:
我看见的激光雕刻机,是里面的镜子位置转动,不是物件,或激光头移动

LZ的这个功率的激光能再塑料上刻字吗?

网友:
真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强大,激光再细一点就更完美了

激光束实际是很细的,一个字的宽度要打10多个点(比如打一个“一”字高度为几十个点组成),如果单独打印一条线会细的看不清的

楼主:
深度要根据每个点的烧灼时间定,程序里的每个点雕刻时间可以设置的,在纸上雕刻图片20ms就足够了,时间越长越深,但这种是烧出来的点,类似小时候玩的放大镜烤蚂蚁什么的,烧的太深就会烧一个很大的点(像一个洞),分辨率就下降了,影响效果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
不知道能不能刻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深度要根据每个点的烧灼时间定,程序里的每个点雕刻时间可以设置的,在纸上雕刻图片20ms就足够了,时间越 ...

其实可以加个电流控制功能,通过控制激光管的功率来达到“深”到“浅”的效果,同时也可以适应不同的雕刻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见的激光雕刻机,是里面的镜子位置转动,不是物件,或激光头移动

LZ的这个功率的激光能再塑料上刻字吗 ...

可以的,只是如果颜色浅的话雕刻的比较慢(根据不同的要定每个点雕刻时间),黑色的雕刻最快(黑色能吸收所有的光的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见的激光雕刻机,是里面的镜子位置转动,不是物件,或激光头移动

LZ的这个功率的激光能再塑料上刻字吗 ...

那个叫震镜,有个日本的技术宅做过类似的http://www.guokr.com/article/74248/,这个要自己弄技术难度有点高,要用到伺服电机
LZ的这个激光发射功率为20-25mW,速度放慢点烧塑料问题不大,你可以到万能的taobao搜 激光雕刻 DIY,然后你会发现有几家买成品(玩具)的,里面有作品图片,可以鉴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
不知道能不能刻铝?

手头没有铝板,刚才用杯酸的铝箔上试了一下,可以雕刻的,只不过要把雕刻点的时间设定长点,我设成了30m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加个电流控制功能,通过控制激光管的功率来达到“深”到“浅”的效果,同时也可以适应不同的雕刻 ...

控制时间更容易的,简单的程序就能实现,也能雕刻灰度图片,不同的灰度雕刻时间不同,我想上位机上就加上这个功能,能选择雕刻材料

网友L:
这个有意思,不知道要在不锈钢上打字的话,最小的激光管要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有意思,不知道要在不锈钢上打字的话,最小的激光管要多大功率?

要用不同波长不同功率的激光头,据说不同波长的激光雕刻的东西也不同,有的波长能切割钢铁却不能雕刻木材

网友M:
光驱当雕刻机,牛。可以雕刻光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光驱当雕刻机,牛。可以雕刻光盘吗?

可以雕刻光盘正面,反光的那一面不能

网友:
这个必须顶,手头有两个不用的光驱

网友:
好牛哦,我现在是没那个激情咯

网友:
好厉害的赶脚

网友:
拆过过驱,只有两线的电机,不是步进的

网友:
咋不弄个做电路板的东西呢?自己手工做电路板 需要打印机 转印 之类的工具,直接做个在铜板上绘制电路走线,绘制好直接腐蚀板子。

网友:
积分
莫元
飞币
中级会员
发消息
83楼

网友:
直接把不析铜去掉最理想,不知要多大功率

网友N:
直接把不需要的铜皮去掉最理想,不知要多大功率,有没人DIY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把不需要的铜皮去掉最理想,不知要多大功率,有没人DIY

这个想法好,接下来研究研究,应该不难,小型制板机,只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能把旧货再利用

网友:
这个必须顶,很厉害!

网友:
那么好的资料差点看掉了,支持楼主!

网友:
这也可以,,
mark下,持续学习

网友:
很想做一个

网友:
好玩,什么时候做一个

网友:
看完了,等下次买到光驱再做,

网友:
哇,这个高大上呀,是不是应该操作的时候带一个防护眼镜?

网友:
建议楼主买些棱镜,折射,移动的部件就不会那么笨重了,而且也不会有线跟着移动。就是不知道经过棱镜后还能不能雕刻。

网友:
我也在做

网友:
mark下,自制雕刻机

网友(2014-10-24):
这个是真牛逼

网友:
能刻金属就好了!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