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保险丝烧掉的问题!

楼主(2014-09-23):
使用小功率9W的开关电源,单芯片OB2358,现场使用保险丝烧的比较多,同时发现芯片的6,7脚有打火烧过的痕迹,即内部开关管的漏极和地(AC220整流后的负端)有打火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公司内部测试不会出现!

网友:
没原理图,没图片,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网友:
难道是浪涌防护没做好。。。

网友:
No picture u say a J8

楼主:
很讨厌楼上的说法,有相关经验的自然明白描述的问题,否则即使有图片你也不一定能回答出问题吧!

楼主:
图片所示

楼主:
有些问题,不是保密什么的不传图片,而是材料本身是采购回来的,为了传个图片还翻了一下板子,同时会影响到供应商的,很简单的一个低成本的开关电源,电源入口处加了471的压敏电阻,负载小于1A

楼主:
图片是为了查问题翻出来的!

网友:
B1的位置看起来怪怪的,不像调谐,的确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