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sp430f5438a仿真出现的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4-09-23):
最近在做mpu-6050的数据融合的程序,网上普遍的算法是用四元数转为欧拉角。看了几天的原理之后,把每一步的含义都理解了。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如图一:进行到az = az / norm;时  norm的值是存在的,但是在内存的地址看不懂
然后到了图二:进行到vx=2*(q1q3 - q0q2);  时,norm的值就不存在了。

楼主很是费解啊,想这程序已经有几天,改了不少还是不能解决,有热心的网友能帮我解答下为什么吗?

楼主:
不理解为什么内存地址会出现R11:R10 这样的形式?

网友A:
不要太依赖 仿真,尤其是 IAR的。
把它定义成 全局变量,通常能正常调试,完后再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太依赖 仿真,尤其是 IAR的。
把它定义成 全局变量,通常能正常调试,完后再改回来。 ...

好神奇!! 真的解决问题了!!

既然这样,那就再想请教个问题。之前说过我在做mpu-6050的数据融合程序。如图一angle_x是可以出现数值的,但是执行下一条指令时就卡住了,如图二。

这是为什么呢,我怎么看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ASIN(已知常数)试一下。。。

试着调整一下你的 堆,堆栈。。。因为你连续调用 数学函数, 系统优化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IN(已知常数)试一下。。。

试着调整一下你的 堆,堆栈。。。因为你连续调用 数学函数, 系统优化时。。 ...

的确我试了下,asin(常数)时,程序照样不能运行。

然后关于堆栈,之前学微机原理的时候稍微了解了一点堆栈,先进后出,后进先出,但是关于调堆栈还是不太懂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堆栈溢出吧,这个程序的确很庞大,用了很多子程序,然后我再想想什么办法能够防止堆栈溢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理解为什么内存地址会出现R11:R10 这样的形式?

编译器没有给norm分配内存,而是在CPU寄存器R10和R11组合起来作为norm,当编译器认为norm没有用的时候就会清除R10和R11另作它用,自然看不到norm。
如果norm作为全局变量,编译器会分配一块固定的内存给norm,这块内存的地址就是用norm这个符号指示的,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没有给norm分配内存,而是在CPU寄存器R10和R11组合起来作为norm,当编译器认为norm没有用的时候就 ...

那么局部变量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用不到的时候就清除掉寄存器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IN(已知常数)试一下。。。

试着调整一下你的 堆,堆栈。。。因为你连续调用 数学函数, 系统优化时。。 ...

试了好久还是不会调整堆栈,希望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局部变量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用不到的时候就清除掉寄存器的内容 ...

局部变量也可能被编译进内存,如使用static关键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好久还是不会调整堆栈,希望能够指点迷津

编译器 的设置功能中有选项。

我不知道 你具体使用的是哪个编译器。。。

网友:
局部变量就是这样,用过之后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 的设置功能中有选项。

我不知道 你具体使用的是哪个编译器。。。 ...

我用的IAR那个版本是5.5.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 的设置功能中有选项。

我不知道 你具体使用的是哪个编译器。。。 ...

连续调用函数会使得堆栈有问题吗?     这类问题的以后应该如何避免

网友:
其实这类问题没有定则可讲,稍微知道点儿 编译原理 你就能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编译系统不能穷尽)错误。

网友A:
如图,像这样的表达式,很浪费系统的 堆,堆栈。。。
改成 AV=XXXXXXXX; ASIN(AV),要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 程序的 “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像这样的表达式,很浪费系统的 堆,堆栈。。。
改成 AV=XXXXXXXX; ASIN(AV),要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  ...

恩 受教了,我前面的模块写的有点乱,等下再试试 这个方法。

PS如图,这就是调整堆栈大小吗?我平时不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受教了,我前面的模块写的有点乱,等下再试试 这个方法。

PS如图,这就是调整堆栈大小吗?我平时不常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