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替代LM567的芯片吗?主要是可以工作在3.3V

楼主(2014-09-23):
RT,LM567最低是4.75V,系统整个是3.3V的,不想做升压电路,当然也担心升压后纹波太大,毕竟是模拟电路。主要是用来做选频电路的,有没有其它类似功能的可以3.3V工作的芯片。

网友:
用运放做滤波器来代替LM567!

网友A:
要不分立元件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分立元件搭一个?

这样就太复杂了

网友:
CD4046 不知合不合要求,电压是够的

网友(2021-02-23):
LMC567工作电压范围符合要求,但要注意中心频率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