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一款三相电表?

楼主(2014-09-23):
基于PIC24H系列,设计一款可以测试三相电压的电表。
毕业刚出来工作,没什么头绪,
希望论坛的朋友们给点思路,
也可以给些职场经验,谢谢!

目前根据网上查找的资料,我知道这个要把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到一个专门用来存储的芯片。

网友:
ad采样,FFT计算电压,电流

网友:
简单点儿,就选一个计量芯片!

网友:
这题目对现在的你来说稍微有点儿大吧。

网友:
只是测量电压电流电度的话就用专用计量芯片好了

网友:
pcf8563可以关注下,价格很便宜,精度也很好

网友:
我记得有专用的电量检测芯片,你可以查查。

网友:
找一下计量芯片,功能很全面的

网友A:
我最近刚做了一款。用的att7022e

网友:
不差钱就用ATT的计量芯片

网友:
430貌似有现成方案,软件都写完了

网友:
pic 有现成方案,软件都写完了

网友:
建议 你用专用电能计量芯片

网友:
att7022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有人来给TI和PIC做广告的,AVR、ST和Freescale的呢

网友B:
三相电表有现成的方案,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表有现成的方案,很多

麻烦你分享几个符合我条件的,谢谢!

网友B:
我手头还没有。有时间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还没有。有时间我找找

我寻找渠道有限,那就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寻找渠道有限,那就麻烦你了,谢谢!

这是复旦微电子的三相表你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寻找渠道有限,那就麻烦你了,谢谢!

我记得还有一些设计文件像PCB一类时间久点了,不太好找了

网友:
ADE7878,由于是给客户设计的方案,不能外放,网上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还有一些设计文件像PCB一类时间久点了,不太好找了

真的很谢谢你!

网友:
计量芯片+1...就是校准有点麻烦...

网友(2014-11-17):
楼主我也跟你一样啊,刚毕业不久,什么都不会,做功率分析仪。不过我是用计量芯片att7022e的,不知你做得怎样了,指导指导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刚做了一款。用的att7022e

大神,我也是用att7022e,来做功率分析仪,请问能指导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