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内部FlexCAN总线收发调试问题

楼主(2014-09-23):
各位大牛:
在调试K60的CAN收发时,遇到个很奇葩的问题,系统架构采用IAR + LPLD底层库+uCOS-II实现
具体问题如下调试记录图片:
第20行的不能送成功,而第21行能发送成功,两者发送缓存在上面定义,存储类型也相同。
通过单步调试发现第20行发送不成功时,根本就不进发送完成中断。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怀疑是编译器问题,求各位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
两次发送间加入短延时。

网友:
楼主,根据2楼的意见,加入延时后,调试还有问题吗?

网友(2014-11-30):
延时后还有问题吗?

网友(2015-01-09):
还可以看下有没有溢出

网友:
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啦 ,楼主都没跟帖啦 !

网友:
额,后续不跟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