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紫外光灯的启动电压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4-09-23):
最近领导派活,做紫外灯管驱动,结果忙活了一个月,才凑伙着弄懂原理,淘宝买了个飞利浦的紫外灯管,今天使劲加电压,可是怎么也电离不了,把MOS管倒是击穿了。想咨询哪位做过这紫外灯管的驱动?

网友:
和普通荧光灯管,没太大区别吧,一般都是用同功率的镇流器来驱动,启动的时候的高电压是靠镇流器里面的LC谐振获得的
楼主先去研究一下电子镇流器的原理

楼主:
电子镇流器的原理基本清楚了,紫外驱动电路中LC谐振出来了,电压达到了800V,可是灯没有点亮,所以咨询紫外灯管的启动电压

网友:
有高压发生器慢慢升压应该可以测量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