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轴总电源线要多粗的规格?

楼主(2014-09-23):
最近准备配一个大四轴,但是电源问题让我很纠结。
用的电池是花牌2200mah 25c的,也就是最大电流为55A(有人会说不一定会用到那么大的电流,我想说的是4个xxd2212电机,每个大概是10A左右的电流,4个就40多A了),电源总线规格按下图选取

那么应该选取AWG5 或者AWG6 规格的导线,但是在航模店里面看到只能买到AWG8的线。
然而我看到别人大四轴配的那种1拖4那种线,规格才是AWG12的,按表格来说只能通13.1A的电流,我靠。。。。
更让我奇怪的是,我看新西达30A的电调,它接电机的线如果按满足30A的规格选取电线,应该是AWG8规格的,但实际上根本没那么粗!!
我就彻底纳闷了,感情没那么粗的线也敢通30A电流?
大神们来给点意见,这电源线规格到底怎么选取

网友A:
距离短,散热不是很差,线细一些也没关系
18AWG的线比国标0.75的还粗呢,这个表格上标称是3.2~3.7,国内能买到的插座都是这种规格的线,标称10A,10A长时间用确实明显发热,但6-7A根本不在话下,一般2000W的电磁炉配的线也就是0.75到1.0。一般墙内的插座线2.5平方,20A完全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单根导线,长度不是很长的话,按照这个表格的两倍选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短,散热不是很差,线细一些也没关系
18AWG的线比国标0.75的还粗呢,这个表格上标称是3.2~3.7,国内能 ...

意思就是这个美国标准太严格了?

网友:
主要考虑压降和温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这个美国标准太严格了?

我觉得确实是严格了点,楼上说得对,主要考虑压降和温升,根据电阻和电流计算一下

网友B:
我用的是14AWG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确实是严格了点,楼上说得对,主要考虑压降和温升,根据电阻和电流计算一下 ...

恩,我准备按3倍的来取,就已知的情况来看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4AWG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C:
可以的,短一点没事的,  你算算压降  应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D:
因为就算一直最大功率运转,电池也会很快没电,所以积累不了多少热量,用细的线是安全的,而且还能节省重量。

网友:
短时考虑压降

网友E:
风很大,用风散热,线细减轻重量。四轴本来不能长时间的飞行的,热量积累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短一点没事的,  你算算压降  应该满足你的要求的

对压降没啥要求,驱动电机的,高点低一点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就算一直最大功率运转,电池也会很快没电,所以积累不了多少热量,用细的线是安全的,而且还能节省重量 ...

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可以这样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很大,用风散热,线细减轻重量。四轴本来不能长时间的飞行的,热量积累有限。 ...

恩,基于这样考虑可以选比较细的线

网友B:
14AWG的硅胶线耐压是600V,外经3.5MM,截面积是2平方毫米,安全电流是55.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AWG的硅胶线耐压是600V,外经3.5MM,截面积是2平方毫米,安全电流是55.6A

怎么比我给的表格大那么多?

网友:
40a电调用什么规格  你就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比我给的表格大那么多?

这个是我买的时候卖家给出的规格文档说明

网友B:
反正我用到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用到现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额,其他规格的线标准你有么?能共享下么

网友:
一看工作时间,二看导线长度,短时间短距离就算是1/3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其他规格的线标准你有么?能共享下么

你看看呢

网友F:
14AWG足够了,不热,16AWG勉强。最好12AWG。再粗的线一是不好买,二是不好接不好焊。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不过你4个2212电机只有2200mah@3s是不行滴,最多3分钟没电,还伤电池。正确做法是你用两个2200mah电池并联用1000-1200KV电机,或者串连6s电池配600KV左右电机,后者比较合理,转速小声音小振动小,电压高电流小。

网友G:
用镀银的线,相同电流下可以更细一些。

楼主:
恩,我喜欢你这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AWG足够了,不热,16AWG勉强。最好12AWG。再粗的线一是不好买,二是不好接不好焊。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不 ...

大胡子早点来说就好了。。。我现在买的电机是1000KV的,也就是说我要买两个2200mah的电池并联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镀银的线,相同电流下可以更细一些。

买不起,太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胡子早点来说就好了。。。我现在买的电机是1000KV的,也就是说我要买两个2200mah的电池并联咯? ...

你可以直接上5000mah左右的电池。
电池再大就太重,飞起反而废电,飞行时间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直接上5000mah左右的电池。
电池再大就太重,飞起反而废电,飞行时间下降。 ...

好的,先用着2200的,有机会就上5000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先用着2200的,有机会就上5000的

你算一下,就算以20C放电,你的电池就最多60/20=3分钟,而且你根本不敢把电池放完。电池也循环不了多少次容量就骤降。建议不要拿一个2200mah的电池飞。

太轻了4轴也不好飞,容易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算一下,就算以20C放电,你的电池就最多60/20=3分钟,而且你根本不敢把电池放完。电池也循环不了多少次 ...

哦,好的啊,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胡子早点来说就好了。。。我现在买的电机是1000KV的,也就是说我要买两个2200mah的电池并联咯? ...

你的1000kv的电机最好配1047或者1147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1000kv的电机最好配1047或者1147的桨。

恩,买的就是1047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买的就是1047的

1047我认为还是小了点,最好上1147.
我的1400KV的都上1045个人感觉者最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47我认为还是小了点,最好上1147.
我的1400KV的都上1045个人感觉者最高效率。 ...

也是是说低转速的电机上大桨,高转速上小桨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是说低转速的电机上大桨,高转速上小桨是么?

当然了,不然能量怎么守恒。

网友:
我的配置是:450机架,好盈40A电调,朗宇2212 KV980电机,1045和1047的浆,格氏2200MA/20C电池,天地飞W07
飞起来也就4-5分钟电池就报警了

网友:
准备买1147的浆和用2块电池试试

网友B:
我一开始用的STM32 MMC10的飞控,感觉简单飞飞还行,不敢飞太高,后来换了MWC飞控,飞的还可以,就是飞太高不容易控制,有次失控了掉下来找了老半天才找到,
准备入手APM飞控试试,带上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用的STM32 MMC10的飞控,感觉简单飞飞还行,不敢飞太高,后来换了MWC飞控,飞的还可以,就是飞太高 ...

飞行器能飞个6分钟我就满足了,话说你的配置按大胡子的说法应该只能飞3分钟哇。没GPS你也敢飞那么远。。。。

网友B:
我没带摄像装备,估计带的话也就3-4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4AWG足够了,不热,16AWG勉强。最好12AWG。再粗的线一是不好买,二是不好接不好焊。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不 ...

F450,X2212,20A天行者电调带BLHeli,1047桨,格式2200 3s可以飞10分钟。

网友H:
我用的12号线,30A电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450,X2212,20A天行者电调带BLHeli,1047桨,格式2200 3s可以飞10分钟。

看整机重量,每个人弄的都不一样。
不过2200mah飞10分钟的话,整机重量要估计控制到800克左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带摄像装备,估计带的话也就3-4分钟

看来大胡子算得很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12号线,30A电调

很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整机重量,每个人弄的都不一样。
不过2200mah飞10分钟的话,整机重量要估计控制到800克左右才行。 ...

重量很轻,没挂摄像头、图传什么的。

网友:
只是主线用12号,达普电池4200MA上用的是10号线,电调焊的16号延长线。

网友B:
我的四轴重量有点重的,我得减减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重量有点重的,我得减减重量了

怎么减?你买的配件都是做好的,要怎么减啊?

网友:
12号硅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减?你买的配件都是做好的,要怎么减啊?

我额外弄了安装飞控的支架,还有保护罩,已经安装螺柱,去掉的话还能减一点重量

网友:
搞个多股的镀银线稍微细点都可以,因为距离短

网友I:
2212马达用14AW够了,插头用XT60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2212马达用14AW够了,插头用XT60比较靠谱。

16AWG足矣

网友J:
原来是这样……按标准四轴的线要粗得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是这样……按标准四轴的线要粗得离谱……

是啊,实际可以很细的,电调30A的用的是16AWG的线,你可以比照着选

网友K:
线我都懒得买了,直接家里找个报废PC机电源,剪掉一堆线,从里面挑几条就OK了.

网友:
跟线的材料关系很大,纯铜或镀银的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线我都懒得买了,直接家里找个报废PC机电源,剪掉一堆线,从里面挑几条就OK了. ...

我就没有那么多可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线我都懒得买了,直接家里找个报废PC机电源,剪掉一堆线,从里面挑几条就OK了. ...

这个办法靠谱!以前想用12V30A的电源测试四轴电机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