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输出与给定是否成线性关系???

楼主(2014-09-23):
最近在做一个电子负载,其实就是在春风电源上改的,原本以为负载电压与设置的关系Vout = Vset * (1 + Ra / Rb),  实测发现线性度非常不好。在此,问下高手们在做春风电源时,输出电压是否与输出设置电压成比例,即是否可以通过按键给定输出电压,而不是滚轮。

网友A:
线性度是相对的,三极管、MOS管等并不是很完全的线性的,如果范围太宽了自然线性度会不好,所以要分段校正,分的越细线性度越接近理想。

网友:
那个电源AD与误差放大器都用的TL084,这个运放失调电压最大的时候有13mV,拆算一下到输出看看有多少了。 而且电流检测端采样的是豪伏信号 ,使用如此大失调电压的运放作信号放大,显然不合理。 楼主可以试试把084换成0P07试下,会有所改观。

网友B:
春风电源不知道,但是看过春风的图纸,这种结构的电源线性还是不错的,做过类似的,误差大多来源于DA,其他还好

网友:
线性度是相对的,与器件参数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春风电源不知道,但是看过春风的图纸,这种结构的电源线性还是不错的,做过类似的,误差大多来源于DA,其他 ...

当然得把模拟电路调好,春风早期的结构几个关键电容需要调试,不然容易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度是相对的,三极管、MOS管等并不是很完全的线性的,如果范围太宽了自然线性度会不好,所以要分段校正 ...

是的,刚看到他的源代码中作了非线性处理

/*********************************************************************************
* 函数名称: SetDacU()
* 功    能: 输入浮点数电压转换成12位数据送DA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 无
**********************************************************************************/
vu16 SetDacU(float x)
{
    float temp;
        u16 i;
        temp = (30.00 - 0.10) / ((float)(Ucal30 - Ucal1));//计算系数,每LSB电压值
    if(x >= 0.1)   //把低于0.1V电压单独计算
    {
                x = x - 0.1;
        temp = (x) / temp;
            i = (u16)temp + Ucal1;
    }
    else
        {
        temp = (x) / temp;
            i = (u16)temp;
        }
        if(i >= 4095)  i = 4095;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i);   //12位电压数据送DAC
        SetRL(x);
        return i;
}

/*********************************************************************************
* 函数名称: SetDacI()
* 功    能: 输入浮点数电流转换成12位数据送DA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 无
**********************************************************************************/
vu16 SetDacI(float x)
{
    float temp;
        u16 i;
        temp = (4.000 - 0.100) / ((float)(Ical4 - Ical01));

        temp = (x + 0.03) / temp;
        i = (u16)temp;
        if(i >= 4095)  i = 4095;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 i);          //12位电流数据送DAC
        return i;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得把模拟电路调好,春风早期的结构几个关键电容需要调试,不然容易震荡。 ...

早期的版本要调电容,现在有新的版本了吗,是那个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版本要调电容,现在有新的版本了吗,是那个学习一下。谢谢

不知道了,我自己本身可以完成这类东西的设计,所以当初就看了一下,没多关注,春风电源之所以会震荡,是因为他采用的反馈回路与控制回路之间因为分布电容的存在,造成反馈滞后于控制,当这个相位差达到一定时,就会造成输出自激震荡。所以相同的板子,补偿电容调整好以后所有的板子都可以用相同的参数了。换板子可能就需要重新调试。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电源的设计,比如安捷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了,我自己本身可以完成这类东西的设计,所以当初就看了一下,没多关注,春风电源之所以会震荡,是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