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vs2008)

楼主(2014-09-23):
来阿莫论坛潜水学习有三年时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一是留作纪念,将来好有个念想,二来共享资料供大家共勉,算是回报。
来到新的公司,待遇不是很好,但是学习时间多,公司安排研究VC,只好硬着头皮啃,之前一直在专心研究linux了,现在废了,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这两天在便写了个串口调试助手,共享给大家,有问题及时指出,有时间我就修改,行了,废话不多说了,上程序。

网友A:
怎么不能运行?win7  64位的

网友:
下载测试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运行?win7  64位的

这个是在32位下的,电脑不支持64位系统,就没有去考虑

网友B:
其实 CnComm 串口类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CnComm 串口类还是不错的

有时间在去看看这个类,比较下有什么优势

网友C:
VC写有点吃力,还是喜欢用C# 或VB.NET写

网友D:
不知各位有没有使用WIN32 API来实现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写有点吃力,还是喜欢用C# 或VB.NET写

可惜我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各位有没有使用WIN32 API来实现串口的!

我手头上有个,不过有点问题,当时没时间搞了,也就没干上传

网友:
自己写的啊,下载试试

网友E:
楼主为何不用c#?大学都学过c语言吧。电工都能学会啊,无需专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何不用c#?大学都学过c语言吧。电工都能学会啊,无需专业知识。

这个以后有时间在研究吧,目前还没有这精力。

楼主:
很好用的串口监听工具   AccessPort,自己百度下载吧,我这安装包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各位有没有使用WIN32 API来实现串口的!

怎么可能没有
MSDN上翻, 还有一大堆例程

网友F:
可惜啦 ,搞linux更有前途些  MFC没什么搞头

网友G:
能截个图看看就更完美了

网友H:
没有可执行文件啊,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可执行文件啊,怎么看?

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截个图看看就更完美了

这就上图,供大家鉴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啦 ,搞linux更有前途些  MFC没什么搞头

呵呵,工作所需,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反正有机会就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可执行文件啊,怎么看?

刚刚看了下,执行文件就是debug目录下的Serial.exe,坛友说的是可安装的执行文件吧,我这没有提供,只是将源代码共享给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我会提供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下,执行文件就是debug目录下的Serial.exe,坛友说的是可安装的执行文件吧,我这没有提供,只是 ...

我找到了EXE文件,但是不能执行.
另外我共享一个源码给你,我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找到了EXE文件,但是不能执行.
另外我共享一个源码给你,我自己写的

不能执行?,是64为系统吧,

网友:
学不多久,能写出来也是不错了,继续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能执行?,是64为系统吧,

是啊,是64位的系统,不过我自己做的软件不用调整,直接可以运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是64位的系统,不过我自己做的软件不用调整,直接可以运行哦

我电脑不支持64位系统,也就没有考虑

网友:
VC做的吗?

楼主:
基于MFC的

网友I:
端口只能COM1~COM5选择,能自动识别PC当前可用串口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端口只能COM1~COM5选择,能自动识别PC当前可用串口那就完美了。

这个我倒是没想到,有时间我看看加上去

网友:
都提供源码了,良心大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端口只能COM1~COM5选择,能自动识别PC当前可用串口那就完美了。

下载 我的源码,里面就有,每次点击刷新一次

网友:
多谢分享,记号一下

网友J:
大学学过vb,现在c用多了,用vb写上位机不习惯,c#好上手吗,有资料的共享下

楼主:
根据坛友的要求,今晚我有重新修改了下,添加如下新功能
1:可自动去识别PC上现有的com号,
2:当有新的设备接入电脑时,可自动识别
3:当成功打开com后,com号、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将禁止修改

由于本人的电脑不支持64位系统,目前还没办法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学学过vb,现在c用多了,用vb写上位机不习惯,c#好上手吗,有资料的共享下 ...

我不会C#    ,请高人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