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80C32的西门子S7-200 CPU214

楼主(2014-09-23):
今天修了一个老古董PLC,西门子的s7-200 CPU 214。
复位IC挂了,SF灯长亮,没有其它反应。换了后RUN灯可以亮了。
连不上STEP7 ,把75176换成SP485后通讯OK,写了个简单的程序下载到PLC上,功能没有问题了。明天上图。
大家不用怀疑51的可靠性了,西门子敢把51用在PLC上面,充分证实了51的可靠性。

网友:
可靠性不是问题,51使用了那么多。

网友:
等待楼主的图,不要收费啊

楼主:
上图了,手机拍的,不清晰勿喷。

楼主:
主板进过水,用酒精清洗后,涂上了一层防潮油。

网友:
51的诞生,本身就是为工业服务的啊。

网友A:
稳定性不够吧。51。

网友:
好吧  一直想拆PLC,没机会!这下明白了!他里面也是MCU,只不过非常稳定而已!

网友B:
动不动就怀疑芯片不稳定的,基本是自己的设计能力不稳定
试问有几个人在设计SCH和画PCB的时候,把EMC放在第一位的?我看过很多坛子里贴图秀,绝大部分是把器件的整齐放在第一位,然后弄个很特殊的颜色,很多看客一片欢呼,无语!绿油和欢呼声掩盖了一切

添加:
记得以前PLC分坛,有个阿莫解剖的台达的一个工控设备,比PLC简单点,里边用的比楼主这个更被人瞧不起的芯片,也是51,是ATMEL的AT89S51(抑或是52),那些动不动就说51不稳定,真的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汽车里的ABS,很多也是西门子的51系列

网友:
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工控仪表基本都是51系列的

网友:
稳不稳定不在于51本身,而在设计

网友:
以前听说火箭的飞行控制就是一个20MHZ的51单片机........................两套系统冗余工作!

网友:
最新批次的 214 应该不是51芯片了???

网友:
那也得看是谁生产的51

网友:
软硬件设计得真是挺好

网友:
提议研究一下这个软硬件,做为一个范例非常好,这个搞懂了,那转到别的单片机也很容易

网友:
这个程序可以读出来的,然后在看看板子,呵呵

网友:
西门子自己也做 80C32 ?(假如是他自己做的,感觉总比 ATMLE 要强些吧,应该不在 INTEL 之下)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把EPROM中的程序读出来,写到SST的89C58中,是不是就可以替换掉俩个IC了。32K的空间不知道够否。
将EA置1,应该可以跑起来。传说PLC的程序都是用汇编语言写的,估计分析起来有些难度。

网友:
该系列已被1200系列替代

网友C:
The Siemens S5 PLC was based around the Intel 8031 series of microprocessor

西门子S5系列 就是 基于INTEL 8031 系列单片机 设计的PLC产品 , 现在还在卖

s7-200有山寨的了 ,可用 step7 microwin 编程

至于s7-300的要寨,估计得连step7一起寨。。。。。

网友:
汇编如果按照模块化写,也很好理解,推荐周航慈的单片机程序设计,楼主看一下就明白了,或者把这个程序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最好有电路,方便分析

网友D:
现在s7-300不知道要的什么处理器

网友:
10楼  +1

网友:
谢谢分享,mark一下,留着用。

网友: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224cPU.我也来贡献点图片

网友:
还是第一次发图,原来这么清楚啊

网友:
有时间在个大家贡献一个S7-300 (315-2DP)的图片。

网友:
S7-300也有山寨了。

网友:
楼主威武,这也能修!

网友:
51居然也做plc内核

网友E:
从存储器的接线来看,此PLC的cpu应该是2807279-5102,不知道是个啥片子,没找到资料

网友:
把ROM拆了读代码,51反汇编最好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存储器的接线来看,此PLC的cpu应该是2807279-5102,不知道是个啥片子,没找到资料 ...

这颗芯片应该是atmel的PLD芯片

网友:
1992我用过西屋(美国)公司的PLC, 使用的cpu是z-80的

网友:
坐等楼主的S7-200的51程序,最好有相关的电路供参考,这个应该是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
PCB布线和电源设计的很好的话,C51芯片的可靠性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不够吧。51。

去看看51为何诞生。 本身就是应用于工业 。

网友: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破解了?

网友:
图片清晰,手段高明

网友:
楼主的应是很老的产品了,现在用都用TI的

网友(2016-01-03):
说好的固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e Siemens S5 PLC was based around the Intel 8031 series of microprocessor

西门子S5系列 就是 基于I ...

S7300早就被山寨了,不过不是国内,是被他的代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s7-300不知道要的什么处理器

80386或者486,具体我忘记了,我拆过,S7400的更高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颗芯片应该是atmel的PLD芯片

这么说,读出ROM的程序也不行把,用PLD加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么说,读出ROM的程序也不行把,用PLD加密了?

应该是用来模拟74系列芯片的逻辑的,毕竟51芯片的基本逻辑就那样啊,这样一片芯片搞定

网友:
电子产品有原理图和PCB图,原理图很重要,PCB也重要。芯片也一样,有逻辑图和版图,逻辑图重要,版图也很重要。
就以PIC那种最简单的处理器为例,很多山寨它的,逻辑图估计差不多。但是抗干扰能力,那些山寨的差远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版图(像PCB一样,布线图)大不一样。同样的原理图,优秀的PCB设计和差劲的PCB设计,稳定性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单纯地说51稳定性好不好,其实不科学。

网友H:
以前拆解过一只70-80年代的东芝的PLC,里面还有8031+带窗口的ROM(可擦除)。起码在设备上面用了至少10年。后来设备报废才拆解的。设备的稳定性不因为你采用什么芯片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用来模拟74系列芯片的逻辑的,毕竟51芯片的基本逻辑就那样啊,这样一片芯片搞定 ...

把里面的数字线/地址线的顺序打乱,也是一种“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拆解过一只70-80年代的东芝的PLC,里面还有8031+带窗口的ROM(可擦除)。起码在设备上面用了至少10年。 ...

带窗口的ROM叫EPROM,紫外线灯擦除。现在不用了。

网友(2016-04-29):
请教大师,复位IC是哪个?现在我的216也是一直被拉低。

网友:
已找到,复位IC是个三脚的

网友(2016-06-07):
我在台湾世宏的组套机上见过用8031做的PLC,很稳定!用了十几年的!

网友(2016-09-04):
引用 网友B:
动不动就怀疑芯片不稳定的,基本是自己的设计能力不稳定
试问有几个人在设 ...

赞    真正稳定  是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