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AD采集问题?希望FAE能帮忙回答下 急!非常感谢(已解决)

楼主(2014-09-23):
看了KE02AD采集 想用FTM2硬件触发 ,然后例如 我是 通道0 1,2 其中通道0 是我想每次进中断触发后读取采样值的,但是看了硬件触发,如果用连续模式那他说只要一个触发信号就可以,那不是我没FTM2中断触发 ,他也会在通道012采集后自动又开始采集了???但是我想的是用ftm2中断一次触发一次采集一次

然后看了 单通道模式,单通道模式是不是每次一个FTM2中断触发只能采集一个通道 ,也就是通道012需要三个FTM2中断触发条件才采集完?如果是这样又不符合我想要的FTM2中断一次触发一次采集一次。

那位飞思卡尔的FAE能够尽快帮我回答下 ,同时也希望要个qq号交流下

网友A:
楼主多看一手册和例程吧,然后进行试验就会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看一手册和例程吧,然后进行试验就会知道了。

已经在做了,关键是如果是我说的那样  那我这个AD采集就没法做了!!!!!已经实验了,但是我是想求个方法

网友B:
在K系列和KL系列中,应该是每次触发只能触发一个特定的通道,比如每次触发0通道采样,不能够一次触发使0,1,2撒个通道各采样一次。想要各采样一次的话需要自己切换通道。个人见解,你还要多看看文档。因为采样不能使同步的,所以可以使用FTM触发0通道,在AD中断中自己使用软件切换通道,单次采样模式,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系列和KL系列中,应该是每次触发只能触发一个特定的通道,比如每次触发0通道采样,不能够一次触发使0,1, ...

那这样是要配置软件触发和硬件触发来回切换了?这可以试下,谢谢!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这个AD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很高吗?为什么一定要同时采集呢?完全可以通过定时器定义采用间隔,几个时钟周期后去采样一次。比如你要采样0、1、2三个通道,完全可以放在三次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这个AD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很高吗?为什么一定要同时采集呢?完全可以通过定时器定义采用间隔,几 ...

现在已经解决了 ,做电控的对采集要求还是比较高吧

网友:
好像AD的触发源分FTM的通道or溢出两种类型的。

网友:
连续模式应该就是楼主需要的,应该就是类似于并列触发AD通道采样,有出发信号后一次按照优先级对需要的通道进行一次采样。
处理完成后就不会再采样,除非下一次中断触发采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 ,做电控的对采集要求还是比较高吧

不知道楼主如何解决的呢 ?
采用连续触发模式吗?

网友:
每次触发只能触发一个特定的通道,注意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如何解决的呢 ?
采用连续触发模式吗?

连续触发一次,abort  打断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连续触发一次,abort  打断掉

“abort  打断掉”,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ort  打断掉”,是指什么?

24.3.4.3 Aborting conversions
Any conversion in progress is aborted in the following cases:
• A write to ADC_SC1 occurs.
• The current conversion will be aborted and a new conversion will be initiated, if
ADC_SC1[ADCH] are not all 1s and ADC_SC4[AFDEP] are all 0s.
• The current conversion and the rest of conversions will be aborted and no new
conversion will be initialed, if ADC_SC4[AFDEP] are not all 0s.
• A new conversion will be initiated when the FIFO is re-fulfilled upon the levels
indicated by the ADC_SC4[AFDEP] bits).
• A write to ADC_SC2, ADC_SC3, ADC_SC4, ADC_CV occurs. This indicates a
mode of operation change has occurred and the current and rest of conversions (when
ADC_SC4[AFDEP] are not all 0s) are therefore invalid.
• The MCU is reset.
• The MCU enters Stop mode with ADACK not enabled.
        When a conversion is aborted,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 register, ADC_R, are not altered.
However, they continue to be the values transferr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last
uccessful conversion. If the conversion was aborted by a reset, ADC_R returns to their
eset states.

网友F:
引用 楼主:
24.3.4.3 Aborting conversions
Any conversion in progress is aborted in the following cases:
• A w ...

能再具体解释一下吗?是不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在读取完ADC数值后,最后重新写一下ADC_SC2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再具体解释一下吗?是不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在读取完ADC数值后,最后重新写一下ADC_SC2寄存器。 ...

是的!也就是重新初始下通道,

网友:
应该可以吧,我记得K系列的是可以用DMA进行触发的,不知道KE02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也就是重新初始下通道,

KE04和KE06 系列有多次转换方式,它可以一次触发多个通道转换,然后进中断。但是KE02 没有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