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TOS的任务堆栈都存放什么数据呢

楼主(2014-09-24):
请问FreeRTOS的任务堆栈都放些什么数据?任务函数内定义的变量么?我只知道有任务切换时的寄存器数据,还有其他么?

网友:
xPSR, PC, LR, R12,R0-R11, 还有不在R0-R12中的局部变量(比如局部数组)

网友:
任务堆栈里面放的全部是栈里的数据,栈就是进入某一个函数时,所需要保存的东西......

网友:
主要是寄存器和局部变量吧。

网友:
堆栈自然要有任务内的局部变量

网友:
任务上下文,以及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

网友:
是堆还是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