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机玻璃雕刻后,如何着色(上色)?

楼主(2014-09-24):
请问:有机玻璃雕刻后,如何着色(上色)?

网友A:
雕刻--描漆--干燥--揭膜

网友:
用类似涂改液或油漆其他填充~~~~~~

网友:
二楼言简意赅

网友B:
翻译一下2楼的:先贴上层保护膜,然后雕刻,雕完后直接刷漆,其他地方有保护膜不会沾上漆,等漆干了,揭掉保护膜就完成了

网友:
二楼出真相

网友:
不知有机玻璃怎么切割?上次做个夹具,拿切地板的割很不好切,还很臭。

网友:
切割有机玻璃需要非常高的速度,不然温度会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译一下2楼的:先贴上层保护膜,然后雕刻,雕完后直接刷漆,其他地方有保护膜不会沾上漆,等漆干了,揭掉 ...

不用贴膜的,新的有机玻璃买回来本身就有膜,你看楼主图片就知道,上面是有膜的

网友:
自古二楼出人才

网友:
看过好象是佳能相机的制造视频,是机器有个类似针头的东西把油漆沿字迹涂在凹槽里

网友:
这么简单都问耶……汗汗

网友:
遮住其他部分,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描漆--干燥--揭膜

请问喷漆...
是哪种漆?有名字不?有些漆很难闻.
望指教.

楼主:
我一开始是想用注射器(医院打针用的那种)来填充.觉得不怎么可能.要是上百套岂不是累死.
拿刷子刷应该快很多.就是不知道哪种漆好用

网友:
可以用丝印油墨,最好是PS油墨,不容易出裂纹

网友:
用自喷漆会方便很多,

网友:
给主轴加上个油性笔,让他按刀路走一遍,是不是很方便?

网友:
可以考虑注塑工艺.

网友:
小心有的有机玻璃保护膜会被颜料渗透过去

网友:
画上去呗

网友:
这年头还需要描?颜色简单的话用自喷漆,需要调色的话上空气压缩机配油漆喷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