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家全局定位,用超声波好,还是无线方式好

楼主(2014-09-24):
如题,想做个扫地机器人,本来想是在地板下铺设铜线或者RFID方式,感觉工程量太大。所以决定用超声波或者是无线方式做室内全局定位。不知道这2种那种效果好。还有就是超声定位对人或者动物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那。

网友:
在地板下铺设铜线或者RFID方式 好高端啊

网友:
建议采用激光扫描方式

网友:
一个电脑,几个网络摄像头,图像识别~

网友:
地下埋磁石和充电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惯性导航+定期校准,绝对的高大上!!!

买个几十万的光纤陀螺先。才叫高大上。

网友:
发射一颗卫星定位机器人

网友:
地板下卖铜线 RFID,为了扫地。  好高端

网友:
机器人装360°全方位,摄像头或扫码器,家里按照定位需求布局二维码或者条码,配合定位算法,

网友:
有这种空间定位的传感器吧

网友:
楼主搞得好高端

网友:
听说超声波还可以驱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参考一下山姆会员店的擦窗机器人,自动计算面积。

网友:
测距+扫描

网友:
这也太高端了吧。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到时上个图片观摩观摩

网友C:
果断线上全球定位加惯导,有窗户的地方还可以用星光。匹配上地形扫描什么的,墙角还可以加上定位信标。妥妥的。

网友:
遥控坨坨的...

网友:
楼主这下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几十万的光纤陀螺先。才叫高大上。

几十万的光线陀螺定位精度也不可能搞过无线方式

网友:
地上画满黑线。然后巡线机器人就搞定了。哈哈。

网友:
激光扫描成像,直接生成地图,坛子里有做这个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线上全球定位加惯导,有窗户的地方还可以用星光。匹配上地形扫描什么的,墙角还可以加上定位信标。妥妥 ...

家里GPS定位要成翔的

网友:
学习了。我觉得无线比较可以。

网友:
光学鼠标

网友:
无脑撞墙转向,简单便宜易用。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请个保姆,然后语音定位

网友:
为了安全 还是无线好

网友:
4楼正解,图像是王道,哪怕是象普通硬盘录像机一样,将画面分割成若干小块,一个小块,就对应了一个地址。

网友:
超声波可以吧

网友:
超声波做一个GPS。我觉得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两种都用上!

网友:
SLAM才是王道

网友:
好高大上,图像采集分析也行。。

网友:
高大上啊,图像分析不错

网友:
家里搞这么多无线的东西,不怕辐射,漏电,火灾吗?

网友:
360度超声波定位加9轴陀螺就O了。

网友:
路威机器人上绑个吸尘器

网友:
二维激光扫描,通过来源平台进行模式识别匹配,确定机器人位置和路径规划,很成熟了

网友:
成品的全部用红外线的。

网友:
哈哈 LZ可以采用我们机器人大赛里面的全场定位技术,就是码盘加陀螺仪,给你的扫地机器人装上全向轮码盘,还有好一点的陀螺仪,然后根据你们家的布局建立好全局绝对坐标系,然后将数据输入给机器人,他就可以知道你们家的每一个点的具体位置了,但是因为你这可能障碍物比较多,建议加上超声波之类的测距模块,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惯性导航+特殊点校正。

网友:
超声波定位什么原理

网友(2014-12-09):
要用激光,因为激光才是点到点距离,超声波是面到点距离

网友:
用无线比较好,超声波的话,方向感太强了,且有人或物遮住了就收不到了。

网友:
采用人肉眼定位,肉体传道。一旦发现机器人偏离路线,踢一脚................

网友(2015-05-30):
无线方式的好,安装方便,休积小

网友:
家庭尺寸级别的定位应该就是UWB了

网友:
激光测距吧

网友:
请个保姆 识别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