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的书都很少公式?

楼主(2014-09-24):
发现讲开关电源的书都比较少公式,这不科学啊,感觉那里面电路的复杂程度不亚于高频电子啊,但两者相差很多很多(公式、计算方面)。

网友:
模电实在看不懂

网友A:
给出公式,但没有推导过程你敢用么

网友B:
如果你不是搞开关电源的,说这话还可以,因为你还不清楚开关电源的理论前沿
仅开关电源小信号的各种各样模型分析的书,里面就通篇的高等数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的计算还是有公式的,但由于高频磁铁的差异性,以及开关管和二极管的效率问题,在实际生产时还需要通过 ...

就是说经验比计算更重要了?我一直以为电路都是通过参数与计算得出来的,但往往很多人总说是尝试试出来的。

楼主:
我跟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公式,但没有推导过程你敢用么

就我本人,我根本不会用。跟数学有关的都渣得要命,没有推导过程的不敢用,有推导但自己看不懂的也不敢用,从初中起就这习惯,导致数学一直渣到现在。

网友D:
开关变压器 精髓 在磁 方面
电路 有电流电阻回路,磁路有磁阻 磁通回路,搞清楚磁通量的回路影响,能量转变 转换效率 磁通量受限缺陷,然后就是各种拓补 公式,剩下的就是实战了

网友E:
控制芯片已经把这些复杂的工作做了

网友F:
有公式啊,不过由于实际制造电感和变压器寄生效应太多,算出来的不见得准

网友G:
看国外的版本吧,老外讲的都比较基础,一步一步来。国内的都是炒来炒去的,要不就是翻译别人的数据手册。

网友H:
电源行业经验比较重要,电磁计算这方面公式不多,但是环路那方面公式就多了,但大家都看不懂啊,所以一般的书也不爱写,毕竟环路计算跟实际差异比较大,大家都喜欢凭经验去调。

网友I:
开关电源的书公式不少啊,不知道你看到是什么书。国内的书虽然是抄来抄去的,但不应该将公式省去的。虽然抄到最后不一定准确了~~

网友:
理论计算加实践,顺带要考虑非理想因素

网友J:
楼主书没看对,开关电源的理论也是很强的,有理论推导的书,公式也是很多的

网友K:
本人目前看的书就有很多公式

网友:
你看的书少了,特别是讲开关电源模型的,一个推导好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搞开关电源的,说这话还可以,因为你还不清楚开关电源的理论前沿
仅开关电源小信号的各种各样模 ...

其实我应该换个标题。现在很多大学使用的书就大多都没有多少公式,电路图一大堆,都是在讲电路如何回路、如何工作,而且讲得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变压器 精髓 在磁 方面
电路 有电流电阻回路,磁路有磁阻 磁通回路,搞清楚磁通量的回路影响,能量转变 ...

是靠经验还是靠数学更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芯片已经把这些复杂的工作做了

哦,这就make sens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公式啊,不过由于实际制造电感和变压器寄生效应太多,算出来的不见得准 ...

现在厂家的电感和变压器都不提供详细参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国外的版本吧,老外讲的都比较基础,一步一步来。国内的都是炒来炒去的,要不就是翻译别人的数据手册。 ...

同意!我现在对国内的书已经渐渐散失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行业经验比较重要,电磁计算这方面公式不多,但是环路那方面公式就多了,但大家都看不懂啊,所以一般的 ...

又是在本帖子出现好几次的 数学VS经验 的争论,我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因为两个我都不拥有。

网友:
不可能没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的书公式不少啊,不知道你看到是什么书。国内的书虽然是抄来抄去的,但不应该将公式省去的。虽然抄 ...

很不想给这本书做广告,西电科大的,作者姓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书没看对,开关电源的理论也是很强的,有理论推导的书,公式也是很多的 ...

可否推荐“正确”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本人目前看的书就有很多公式

可否告知是哪本?

网友L:
精通开关电源不错, 一个在国半的印度人写的. 原理, 推导都挺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否告知是哪本?

《开关稳定电源设计与应用》   作者是李定宣和丁增敏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通开关电源不错, 一个在国半的印度人写的. 原理, 推导都挺好.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美)Sanjaya Maniktala,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关稳定电源设计与应用》   作者是李定宣和丁增敏

淘宝了一下,是绿皮的还是红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了一下,是绿皮的还是红皮的?

红皮的是第一版,绿皮的是第二版,两版基本差不多,我现在看的是第二版的

网友M:
你没找对书吧? 开关电源的书全是公式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没找对书吧? 开关电源的书全是公式好吧。

嗯,我手上这本太渣了,搞不懂他们即然写不出好书为什么还争先恐后地出版,我手上的渣书已经不是一本两本的了。。。

网友:
好多公式好不,云里雾里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我手上这本太渣了,搞不懂他们即然写不出好书为什么还争先恐后地出版,我手上的渣书已经不是一本两本 ...

给你介绍两本吧。等下我给你拍照。
想快速入门,就这本:

理论多点的,就这本,公式也多,印度人写的。

下面这本是经典,这本其它部分我没有看,不过在讲反馈环路上面,讲得比其它书更容易懂。

电源的话,如果再想深入,就是磁材料了,再找一本磁学理论的书,基本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你介绍两本吧。等下我给你拍照。
想快速入门,就这本:

非常感谢!磁学有点深奥啊,像这数学太差的暂时先知其然,等将来数学补上了再研究下电磁学。

网友N:
这几本我都有,开关电源应该属于电子学的一个方向,做好不容易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磁学有点深奥啊,像这数学太差的暂时先知其然,等将来数学补上了再研究下电磁学。 ...

学开关电源,最重要的是要理解。  然后就一通百通了。 还有就是,开关电源理论设计是一部分,实际调试是另一部分,两部分缺一不可。

网友L:
引用 楼主: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美)Sanjaya Maniktala,是这个吗?

对就是这本, 推导的公式很多. 我大部也照样推过, 只是MOS开关损耗那节不好推, 和其他人推导出来的损耗大不一样.( 他在另一本书里,搞笑说他印度的老板做过真正的switch电源: 到客户的实验室里把竞争对手的样机switch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几本我都有,开关电源应该属于电子学的一个方向,做好不容易啊

你是藏书达人啊,这些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开关电源,最重要的是要理解。  然后就一通百通了。 还有就是,开关电源理论设计是一部分,实际调试是 ...

学哪门东西都是理解,你这里的“理解"应该是其它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就是这本, 推导的公式很多. 我大部也照样推过, 只是MOS开关损耗那节不好推, 和其他人推导出来的损耗大 ...

额,你比较厉害,我数学很差,应该要补很 多课才能推,等我上大学后我才渐渐知道数学的用处,但有点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