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配色问题请教(已解决,并上传配色方案)

楼主(2014-09-24):
如图,大部分颜色都参照之前论坛的兄弟发的Source Insight修改了一下,但是有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在MDK里面,光标在的那一行会整个反白,且没地方设置,那我现在这个配色方案就不能用了,在编辑的时候,当前行浅色的字符根本就看不见了,不知道有没办法设置鼠标所在行的背景色

更改后的配色效果

网友A:
楼主,怎么改背景,有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改背景,有链接不?

如图。

网友:
也来参照你的来个配色
你的那个问题
我在这里设置了看看 我在这里设置了选中行是背景色

详细没测试
我还没设置完

网友B:
mcu_mouse 兄这里的设置会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C:
个人爱好吧,我觉得SI自带的配色就很好,比楼主黑色背景好。
注释都看不清楚。

网友:
刚才我也试试配色,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_mouse 兄这里的设置会达到你的要求

非常感谢,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爱好吧,我觉得SI自带的配色就很好,比楼主黑色背景好。
注释都看不清楚。 ...

我现在看多了白色背景的觉得刺眼,换个黑色的感觉对眼睛舒服些,其实这些都是些个人习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网友:
搜到个前辈的帖子,15楼有个文件直接替换掉就可以绿色背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505-1-1.html

网友:
还是习惯默认的配色。

网友:
习惯问题~~呵呵

网友:
学了c++以后就把 iar和keil都改成 c++工程了 并且用微软的VS2013 编辑  既方便又方便

网友:
这东西。。。。习惯就好。。。。

网友:
通常只自定义字体。

网友D:
这么花哨,默认的配色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花哨,默认的配色就不错

这只能说是比较人性化而已,MDK默认的就是黑白2 色了。啥关键字什么的都是一个颜色,现在改个颜色后,看着就比较清楚了,一眼看去,能很好的分辨啥是啥。
再就是背景色,用深色的后眼睛不容易疲劳。
而白色背景色,看久了容易眼花,也比较刺眼。

网友:
我一直都用啦。很爽的。写代码不再疲劳。

网友E(2014-10-29):
找到了,就在UV4目录下的global.prop文件,如果没有自定义过,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lz  你可以把你这个文件 共享出来 其他人直接替代 就可以了  但是 替代前要注意保存 之前的旧文件

网友:
学习了,等也换个背景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你可以把你这个文件 共享出来 其他人直接替代 就可以了  但是 替代前要注意保存 之前的旧文件       ...

找到了。传上来了。。

网友:
没改背景   整天看的眼睛流泪, 试一试lz的

网友(2017-06-14):
喜欢VS2015的深色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