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称重传感器在无负载时得到的数据浮动很大

楼主(2014-09-24):
用HX711+称重传感器在没有负载时能得到返回的AD值,但是每次开机测的变化很大。最开始是426038,过段时间就会变成209321,差不多就是这么大的差别,而且还不准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求指导!我给HX711供的3.3V的电,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啊?
我从AD值变成重量是用类似砝码标定得到个表达式计算的,在网上看了看,还有那种用电压啊算的公式,这个计算公式的方法用人用过嘛,可以指导一下吗?
另外我不知道自己的获重程序是否出错,请大神们指教一下
unsigned long int HX711_read_byte(void)
{

     P9OUT &= ~BIT7;
     dat=0;      // DOut=1,Sck=0时表明A/D 转换器还未准备好输出
     while(P9IN & BIT6); //等待Dout为0,判断AD转换是否结束,未结束继续等待
     for(i=0;i<24;i++)
     {
     P9OUT |=  BIT7;    //sck上升沿 (发送脉冲)
  Delay__hx711_us(4);
     dat=dat<<1;   //  sck下降沿来临时变量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P9OUT &= ~BIT7; //SCK下降沿
Delay__hx711_us(4);
     if(P9IN & BIT6)
     dat++;
     }
     P9OUT |=  BIT7;
Delay__hx711_us(4);

   // dat=dat^0x800000;
   /* if(dat&0x800000)
        {
                dat|=0xFF800000;
        }
        else
        {
                dat&=0x007FFFFF;
        }*/
  if((dat& 0x800000) == 0x800000)
        {
                dat = ~(dat - 1);           //这里是由补码求出其除符号位的原码的计算。
        }
     return (dat);
}

网友A:
是711的典型电路么?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711太差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711太差劲了

俺在某宝上面随便买过两家的HX711, 价格2块出头, 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C:
之前用过,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711的典型电路么?

是的,我没改过,因为我不会改T^T
那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711太差劲了

那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在某宝上面随便买过两家的HX711, 价格2块出头, 都没发现问题

那可以给我看看你获取711AD值的程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那可以给我看看你获得AD值的程序吗?
你也是连的称重传感器吗?那请问你如何把AD值计算到重量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没改过,因为我不会改T^T
那怎么解决呢~

典型电路的话, 用3.3V供电可能会有问题, 建议你改成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电路的话, 用3.3V供电可能会有问题, 建议你改成5V供电

因为我板上只有引出的3.3v供电,怎么办呢T^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板上只有引出的3.3v供电,怎么办呢T^T

HX711典型电路包括一个稳压电路, 预设的稳压值肯定高于3.3V, 所以你用3.3V供电的话这部分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有两个, 你可以改动稳压电路反馈分压电阻的阻值将稳压器的输出电压设定为3V以下, 比如2.8V

或者你的3.3V电源质量比较好,噪声和纹波不大的话, 也可以直接把HX711的稳压电路直接短路跳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711典型电路包括一个稳压电路, 预设的稳压值肯定高于3.3V, 所以你用3.3V供电的话这部分电路无法正常工 ...

谢谢~也就是说我要自己重新焊改那个hx711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711典型电路包括一个稳压电路, 预设的稳压值肯定高于3.3V, 所以你用3.3V供电的话这部分电路无法正常工 ...

稳压电路的反馈电阻可以麻烦告诉我是哪一个吗

网友D:
用过HX711,感觉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压电路的反馈电阻可以麻烦告诉我是哪一个吗

你看一下HX711的4脚是不是有两个电阻分别连到3脚和5脚, 如果是的话, 改变这两个电阻的比例就能改输出电压

假如连到3脚的电阻是20K, 连到5脚的电阻是8.2K, 这时候稳压器的输出值大概是 1.25V*((20+8.2)/8.2) = 4.3V

你把8.2K的电阻改成15K的话, 那输出电压就应该是  1.25V*((20+15)/15) = 2.9V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结合自己的实际电路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HX711,感觉还可以

电源搞好了的话, HX711精度还是不错的, 命门是温漂太大, 很难搞好

网友:
我实际使用的要求的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HX711的4脚是不是有两个电阻分别连到3脚和5脚, 如果是的话, 改变这两个电阻的比例就能改输出电压 ...

明白意思了~~谢谢,等真的需要改的时候我再动,毕竟要改硬件了,谢谢!
以后有什么问题希望也能向你请教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HX711的4脚是不是有两个电阻分别连到3脚和5脚, 如果是的话, 改变这两个电阻的比例就能改输出电压 ...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2019-11-05):
想问问 零点漂移和蠕变漂移有什么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