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入与232.RXT同用一个IO口,征求意见。

楼主(2014-09-24):
MCU的IO资源实在紧张了,想把ADC输入与RS232的TXD共用一个IO端口。 ADC输入的是温度变化电压,精度要求很低;TXD输出的是8位字节(出现00和FF的可能性极小)。
想了个电路图,请大家评审一下。
工作过程: ADC读取温度值,完成后停止;IO口发送TXD ,完后停止。ADC的采集需要在TXD停止后一些时间。

网友:
9600速度慢,高电平稳不久。 C1换成二级管,R4做成上拉,比较好点吧,后面要再反一下。

网友:
TXD 电平反了,后端能行么?

网友:
应该 H - > H
       L - > L

网友:
你找个模拟开关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