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6的全局时钟最高能到几M?

楼主(2014-09-24):
我上了个125MHZ的有源晶振,可以下载,不运行,chipscope直接抓不到数据。。。。。

有没有对这方面了解的人。说说经验

网友:
看数据手册最准。

网友:
应该可以到125M,altera的cyclone系列都行。
应该是别的原因。是抓数据时提示触发时钟没有么?

网友:
用到过200M。
内部时钟网络最少250M起,应该在300-400M的数量级。

网友:
125M没问题的,应该是你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是直接接出来当做模块时钟在用,因为第一次玩FPGA,也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
外接的有源晶振一般不要太高,100M以上就建议使用差分有源晶振了,很贵。可以使用低频率的,在内部倍频到需要的频率。但是也有限制,最低不能低于20M。
要是你非要使用一个20M 一下的怎么办,比方说你有个10M 的内部要得到100M 怎么办,你就生成个PLL模块,输入规定20M,输出规定200M ,这样你给加上10M 的输入经过PLL模块就出来100M的时钟。这些歪招尽量少用。呵呵,

楼主:
我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第一次用ISE,重新IMPLEMENT后不会重新产生BIT文件,导致我每次下的都是同一个程序。时钟方面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