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选型 求助

楼主(2014-09-24):
请大家帮忙选型:

1、16bit左右的 ADC,最好是Σ-Δ的,对采样速率要求不高,1kSPS足以;
2、必须是双通道的,双ADC的,输入范围不要太窄的,能在0~2.5V左右的比较适合;
3、单电源供电,内部带基准的;
4、串行输出的,比如SPI等;

大伙帮帮忙......

楼主:
兄弟们,在线等啊!

网友:
去ADI官网啊,或者发给代理商,大把器件给你选,

网友:
类似这样的界面,,几家公司都有做

楼主:
这样选型,不知道这些芯片是否常用?

网友:
如果要看是否常用的话,建议找代理,他们一般会推荐出货量大的,

网友:
还有价位没有说,我现在用AD7734 4路用外部基准,单电源SPI通讯,零买的单价100左右

楼主:
这价格有点离谱了...

网友:
TI的ADS1118, 16bit采样率860SPS不到1K,其他要求可以满足

网友:
ADS1118,看看吧 4路的

网友:
LZ要双路ADC,ADS1118是单路4通道的,但是2片ADS1118加起来也比其它的便宜

楼主:
感谢各位的推荐...

是不是符合我要求的ADC都是非主流呀

楼主:
直接用MCU来实现啊......

网友:
电能芯片很多,只是你输入电压0--2.5v好像不满足

网友:
还要求助啊!百度一下一堆,淘宝一下看好不好买,不就解决了

网友:
看一下ADE7755,采样速度忘了

网友:
用电能计量MCU灵活多了,msp430afe253含税都不要十块钱,输入可以电阻分压的

楼主:
看来用电能芯片是暂时的选择了,至少输入范围低一点...

网友:
也在进行ADC选型,不知道楼主后来是否确定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