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reate PWM

楼主(2014-09-24):
实测能用

楼主:
WORD里面有PWM产生的方法

网友:
不错,写得很详细

网友:
定时器做到PWM,基本上有2个缺点是无法避免的:
1)占用资源,这个不多说;2)对于接近0和100%占空比的波形无能为力的。
能对以上两点不敏感的,大胆用吧。

网友:
还是用带PWM的增强51把,或者AVR,STM32这种能很方便产生PWM的定时器

网友:
用软件实现PWM肯定比硬件实现要占资源,复杂的应用还是选用带PWM口的好。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