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linux,求推荐学习板

楼主(2014-09-24):
近期想学习一下linux,主要是要有网络,音频输入,音频输出,带SD卡。请大家给推荐一款入门级的板子。谢谢!

网友A:
taobao一堆,jz2440,mini2440

网友:
我有一块tqs3c2440,好长时间没有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楼主:
最好板子能流畅软解MP3,需要播放存储在SD卡里面的音频文件,
本想找MP3解码芯片,但是没有合适的,大部分方案不能由CPU指定播放文件,按键操作的居多。最好能够根据配置表,播放指定文件。所以想找个板子做软解(MP3).

网友:
mini2440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看价格确实有点高!

网友B:
我也最近在用二手的mini2440,新的感觉比较贵啊,跟其他更高级的ARM开发板差不多价格。有“花这个价格还不如买个更高级的开发板的感觉”于是就花了50元买了块mini2440学习了

网友:
cubie board 就正好。

网友:
2410\6410\A8一大堆呢。

网友:
为什么没人提 树梅派, 2440好老了

网友:
2440用的人多,资料也多,入门相对容易,没必要用新板子,学通了2440,其他板子都类似,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尝试玩其他板子。

网友:
上A8,A9吧。

网友:
弄个HISI的3520之类的
视频 音频全齐活了  而且是硬件解码!

网友:
其实开发吧板都差不多,关键自己多看书,要有兴趣,自己多去试验

网友:
mini2440,正在学

网友:
别买FL的,坑。

网友:
买个二手的先用着,等上手了再买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obao一堆,jz2440,mini2440

------
话说JZ2440,我这里就有呢。/

网友:
学习linux虚拟机,或者直接pc

网友:
友善之臂的还不错~~~

网友:
MINI 2400 ,资料比较全

网友:
需要开发板吗?,pc机就行了吧

网友:
2440挺不错,资料多。

楼主:
打算在2440和树莓之间选一个,谢谢楼上所有的热心回复

网友:
韦东山的视频+配套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最近在用二手的mini2440,新的感觉比较贵啊,跟其他更高级的ARM开发板差不多价格。有“花这个价格还不 ...

在哪买的  ,才50啊   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买的  ,才50啊   这么便宜

是一个熟人的,他现在不要,X宝上的二手也便宜,只是没光盘资料。不过光盘内容网上很多

网友(2015-03-12):
240, 6410都行

网友:
学习 Linux 什么,应用开发?驱动?内核?移植?

网友:
4412吧,靠谱

网友D:
学习linux需要开发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linux需要开发板吗?

PC上的不要,嵌入式要

网友:
先用个简单的把,容易上手。可以使用keil MDK调试裸机程序。

熟悉整个单片机的性能,然后上linux系统,后面就是移植应用程序了

这里提供mplayer 或者minigui移植。正好有这种板子。

网友:
mt7620  不过要有一定基础  带wifi

网友:
感觉学linux要学很多东西,不能速成。

楼主:
现在遇到好几个项目都需要用到linux,目前还在用ucos

网友:
自己学不用贵的

网友:
不需要贵的,淘个4412的板子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