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奇怪的重影问题

楼主(2014-09-24):
定制了一块段码液晶,3V供电,1/4duty,1/3bias。用HT1621B驱动,经过几天的调整显示功能基本实现。苦逼的是,鬼影问题始终没能彻底解决。奇怪的是重影主要是在显示1和7的时候出现,如下图

VDD和VLCD是用可调电阻调的最佳状态了,VLCD大概2.85V的样子,VDD是3.3V。
各位给分析分析,指条明路

网友:
每次都  先送 全关,再送显示。。。

貌似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A:
调整一下刷新频率试试!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问题

这个以前碰到过,跟液晶屏内部走线很大相关。所以定制这样的屏千万别找小的厂家,价格很混乱的。不和要求可以反馈给厂家,让他们重新做

网友C:
是不是用手一压重影就没了?

网友:
严重同意液晶内部走线有关,能定制液晶,对于代码处理重影应该是没问题的,咨询厂家吧。

网友:
换个驱动芯片试试,如STM8L152系列。如果还是这样,让LCD厂家重新做吧。

网友D:
驱动电压有问题?

网友E:
今天刚碰到这个问题,跟LCD的时钟刷新频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碰到这个问题,跟LCD的时钟刷新频率有关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修改刷新频率合适,这是我的初始化程序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init();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01); //Enable System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18); //Clock Sourece is 256K RC on chip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29); //BIAS=1/3 DUTY=1/4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03); //Diaplay on
        lcd_delay(100);
        Clear_Display(); //Clear LCD
        lcd_delay(2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压有问题?

驱动电源,是在VCC和VLCD之间加电位器,慢慢调出来的,电压相对比较合适了,再大就有更多重影,小一点就比较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手一压重影就没了?

试了一下,重影还在

网友:
换个角度看还有 ?
如果有角度消失了.那就刘液晶厂商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刷新频率试试!

是指LCD的时钟刷新频率吗,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LCD的时钟刷新频率吗,怎么调整

1621初始化的时候应该有个频率的设置的,你看一下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尝试使用1/2bias驱动试试

网友:
好像HT1621B不能调整刷新频率吧,只能用内部256khz的RC,或外部32.768KHZ晶振和外部256khz的clk,Flcd频率是固定的。

网友:
每个段来单独分析看下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建议降低刷新频率,实在不行让液晶供应商提高VOP到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1初始化的时候应该有个频率的设置的,你看一下

1621采用内部RC振荡器,好像频率是固定256K的,这个如何修改,是我datasheet没看懂?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init();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01); //Enable System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18); //Clock Sourece is 256K RC on chip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29); //BIAS=1/3 DUTY=1/4
        lcd_delay(100);
        Write_COM(0x03); //Diaplay on
        lcd_delay(100);
        Clear_Display(); //Clear LCD
        lcd_delay(20);
}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合适吧...

网友:
这个直接跟定制LCD联系,马上就可以解决,只有特定字符显示有鬼影,很有可能是LCD厂商的问题

网友:
动态显示+笑影

网友:
山寨手机有时都会

网友:
根据段码表,如果集中在某些SEG或者COM,更容易定位问题

网友:
电压高了吧

网友:
第一感觉是vlcd电压高了

网友:
普通7段数码管刷新频率没做好也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问题反馈给液晶厂,鬼影的问题一般调一下电压就可以了,液晶厂可以解决的。

网友:
从照片看,应该是Vlcd的电压偏高,调整下电阻分压比,往小调整试试。1621驱动LCD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2014-12-31):
敢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
把不用的显示RAM 都填充一个不显示的值  00 或FF

网友(2021-07-30):
最后怎么解决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