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V左右电压,降压给单片机供电,求方案

楼主(2014-09-24):
70V左右电压,最低50V,最高90V,降压给单片机供电,求方案  直流的

网友A:
交流可以直接用阻容降压,当然也可以先整流再做BUCK!
直流可以考虑用BUCK降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拆个手机充电器稍微改一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可以直接用阻容降压,当然也可以先整流再做BUCK!
直流可以考虑用BUCK降压! ...

buck不会设计啊,要求输出12V 200mA 能帮忙给个电路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个手机充电器稍微改一下电阻

这个略屌

网友:
引用 楼主:
buck不会设计啊,要求输出12V 200mA 能帮忙给个电路图不

便宜的可以用34063,加一个高压三极管来做!

网友:
自从看了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flyback,高压差我第一想到的就是flyback

网友:
diodes好像有一款芯片能做到100V,输出电流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
电源这块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
应该有现成的模块,如果不差钱的话

网友C: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C3810

网友:
不差功耗,又想省钱的, 大点的电阻分压 + 78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C3810

很贵啊很贵啊

网友:
省事一点就用IC方案。;)芯片价格应该在$0.8 左右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p451max=0.2;20

网友D:
电流才200mA,弄个功率管做前级降压到30V左右,后级用2596或34063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才200mA,弄个功率管做前级降压到30V左右,后级用2596或34063都行。

假设最高电压90V,功率管输出30V,负载200ma, 那么功率管上的功率就有60V * 0.2A = 12W,还是要有很强的散热措施的。

网友:
有DC电源的,80-250,可以定做改制

网友:
用RCC开关电源

网友:
两级降压合适些

网友:
LM5008  LM5010

网友:
外接高压管,供电用大电阻+稳压管。这样随便一个DCDC片子就能搞定了。

网友:
电流很小的话,大功率电阻+稳压管得了

网友:
要看功率

网友:
芯龙有高压BUCK芯片 电动车用的

网友:
建议选择LM5008

网友:
觉得还是RCC比较合适,要不用原边反馈带MOS的IC做个。

网友:
有个什么5009的芯片

网友(2017-10-09):
34063绝对是个坑,纹波会让你疯掉

网友:
34063纹波大,楼上正解

网友:
34063耐压不足吧,有电流取样的。XLSEMI有90Vbuck,怕是有些极限。可VIPER12接成buck模式。

网友:
电动车上芯片貌似这个电压

网友:
50到90,挺明显感觉是bms用的

网友(2019-07-14):
mark,宽电压输入,降压给单片机供电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