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雕刻机Z轴 问题? 高手请进!

楼主(2014-09-24):
精雕雕刻机Z轴,运行到终点,电机不停止,电机鸣叫。换了Z轴的行程开关也没用,是不是控制系统的问题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g5NTcyNDI4.html

楼主:
高手请进!

网友A:
方向信号丢失,一直往一个方向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信号丢失,一直往一个方向走。

但是行程控制光电开关 如果有效的话      应该会停止的啊

网友B:
看看Z轴的运行限位范围是不是超出机器运行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Z轴的运行限位范围是不是超出机器运行范围了!

换过限位光电开关了,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行程控制光电开关 如果有效的话      应该会停止的啊

  行程超出范围是会急停的,所有轴都停止,界面也会报警的,如果没有这些就是行程开关没有设置好或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超出范围是会急停的,所有轴都停止,界面也会报警的,如果没有这些就是行程开关没有设置好或无效。 ...

X\Y\Z轴都有限位开关的,   Z轴的限位开关换过,  故障依然!

网友C:
这个用的什么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的什么系统啊!

精雕的系统

网友C:
北京精雕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精雕的么?

北京精雕机 JD60B

网友C:
都是02年以前的机器了把。先启动精雕自己带的测试程序,检测下各路信号。

网友:
信号问题吧,行程到后没有关掉,容易搞坏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02年以前的机器了把。先启动精雕自己带的测试程序,检测下各路信号。 ...

精雕自己带的测试程序   是哪个程序啊?

jd60b 这款机器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雕自己带的测试程序   是哪个程序啊?

jd60b 这款机器有吗?

你电脑电脑用的什么系统,EN3D装的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脑电脑用的什么系统,EN3D装的什么版本?

这个和软件有关系吗?

网友C:
有,老版本的软件可能没有测试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老版本的软件可能没有测试模块

没有测试模块  不影响使用的吧

网友C:
我建议你先用万用表量下Z轴的感应器线是不是断了,机器这么老了很有可能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先用万用表量下Z轴的感应器线是不是断了,机器这么老了很有可能是断了 ...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如果线路是通的,那就检查丝杠与步进电机,有可能丝杠反相不畅、。两年前我修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精雕机,电机磁性变弱,导致电机扭矩不够,速度过快的时候就丢步啸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行程控制光电开关 如果有效的话      应该会停止的啊

如果是反向的话 就不会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路是通的,那就检查丝杠与步进电机,有可能丝杠反相不畅、。两年前我修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精雕机,电 ...

这个现象 看  只有到终点的时候 才会啸叫                      限位器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现象 看  只有到终点的时候 才会啸叫                      限位器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

那你可以这样试下,在归原点的过程,你可以拿个一字螺丝刀挡一下那个槽型光耦,如果反向移动那线路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你的挡片太短,到头了还挡不到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