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xx中MCLR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14-09-24):
最近用PIC10F202检测外部信号,检测MCLR脚电平变化,线路采用PIC的欠压保护线路,低于1.0V时才复位,现在不知道如何通过MCLR检测VDD电压是否由5V变为1.1V的,由于VDD一直保持1.0V以上,所以其不会复位,不知有用过的没有,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是12F683, 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使用比较器
10F202如果一定要用MCLR脚,可以通过把复位电路做特殊设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2F683, 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使用比较器
10F202如果一定要用MCLR脚,可以通过把复位电路做特殊 ...

我现在MCLR已经按照欠压保护设计,现在是想怎么检测VDD电压由4.5V掉到1.2V时触发状态,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看到有的说用sleep,不知道可行否,我现在就是当VDD电平发生变化时作为触发条件,去实现不同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