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一个好用的C++ 信号槽机制

楼主(2014-09-24):
熟悉QT的朋友相信大家对QT中简单易用的信号和槽有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推荐一个可移植的C++信号量传递,
sigslot是一个线程安全、类型安全,用C++实现的sig/slot机制(sig/slot机制就是对象之间发送和接收消息的机制)的开源代码库。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库,只有一个头文件sigslot.h

下面给个例子
比如:我们有一个switch类和一个light类,而我们现在需要将两者关联起来,即通过switch控制light的状态,我们可能需要添加一个另外的类ToggleSwitch来将两者关联起来:
class Switch
{
public:
     virtual void Clicked() = 0;
};
class Light
{
public:
     void ToggleState();
     void TurnOn();
     void TurnOff();
};
class ToggleSwitch : public Switch
{
public:
     ToggleSwitch(Light& lp){m_lp = lp;}
     virtual void Clicked(){m_lp.ToggleState();}
private:
     Light& m_lp;
};
Light lp1, lp2;
ToggleSwitch tsw1(lp1), tsw2(lp2);
这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实现,但想象一下如果大量的需要相互交互消息的类,那工作量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使用sig/slot机制来解决上述情况,不需要关心关联类的接口细节,sigslot实现的switch和light上述功能如下:
class Switch
{
public:
     signal0<> Clicked;
};
class Light : public has_slots<>
{
public:
     void ToggleState();
     void TurnOn();
     void TurnOff();
};
Switch sw1, sw2;
Light lp1, lp2;

     Sigslot机制实现该功能与第一种方法相比,switch类多了个signal0成员,light类需要从has_slots<>继承,其他没有什么变化,但省去了编写继承类用来实现两者关联的ToggleSwitch。
下面是实现功能的简单代码。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clude "sigslot.h"
using namespace sigslot; //必须加上sigslot的命名空间
//在用vs调试时还需要将sigslot.h中很多的自定义模板结构类型前加typename
const int TRUE = 1;
const int FALSE = 0;
class Switch
{
public:
       signal0<> Clicked;
//这里的信号是不带参数的,signaln表示带几个参数
};

class Light : public has_slots<>
{
public:
       Light(bool state){b_state = state;Displaystate();}
       void ToggleState(){b_state = !b_state;Displaystate();} //作为消息的响应
       void TurnOn(){b_state = TRUE;Displaystate();}
       void TurnOff(){b_state = FALSE;Displaystate();}
       void Displaystate(){cout<<"The state is "<<b_state<<endl;}
private:
       bool b_state;
};
void main()
{
       Switch sw1, sw2,all_on,all_off;
       Light lp1(TRUE), lp2(FALSE);
       sw1.Clicked.connect(&lp1,&Light::ToggleState); //绑定
       sw2.Clicked.connect(&lp2,&Light::ToggleState);
       all_on.Clicked.connect(&lp1,&Light::TurnOn);
       all_on.Clicked.connect(&lp2,&Light::TurnOn);
       all_off.Clicked.connect(&lp1,&Light::TurnOff);
       all_off.Clicked.connect(&lp2,&Light::TurnOff);

       sw1.Clicked();
       sw2.Clicked();
       all_on.Clicked();
       all_off.Clicked();

       sw1.Clicked.disconnect(&lp1);
       sw2.Clicked.disconnect(&lp2);
       all_on.Clicked.disconnect(&lp1);
       all_on.Clicked.disconnect(&lp2);
       all_off.Clicked.disconnect(&lp1);
       all_off.Clicked.disconnect(&lp2);
}

网友:
很高大上的样子,学习一下
引用: 海涛:我都不C++很久了

网友:
留下爪印,这个应该搞成c的才对啊。

网友A:
其实ARM的C++编译器效率还算不错,最大的负担是多传递了一个this指针
如果C++使用静态函数,编译出来跟C语言几乎一模一样,而且C++未使用到的成员函数会被优化掉,跟C语言中未调用函数的处理是一样的

当然,C++的多态特性,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编程多newB而滥用,否则代码会臃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ARM的C++编译器效率还算不错,最大的负担是多传递了一个this指针
如果C++使用静态函数,编译出来跟C语 ...

这个是跨平台的,不一定是ARM,我每个平台都测试过,都可以用

网友:
原文好像是这个:http://blog.csdn.net/smallcraft/article/details/2237802 。其实不是,只是差不多。但感觉这个编辑的更好,看起来更易懂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
哇 现在都上CPP了

网友:
不懂C++,只懂C的路过............

网友:
感谢分享,QT确实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