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信号模拟 0-50mv

楼主(2014-09-24):
我想测试一个热电偶信号采集电路的性能,热电偶输出信号是0-50mv,请问有什么设备可以模拟这个0-50mv的信号,精度要求在0.5%(+-0.25mv)

网友:
记得先加运放放大再DAC测量吧

网友:
这种小信号,建议还是不用运放调理,直接找那种输入范围比较窄、带内部PGA的ADC,比如输入范围在±250mV/GAIN之类的。非要用的话,建议用个AD620之类仪用OP,简单方便高效!

网友:
过程信号源

网友A:
“过程信号源”   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程信号源”   怎么理解?

就是过程校验仪啊

网友:
yokogawa 2422,Fluke 725或724、Hioki 7011,国产电位差计,以及我正在用的yokogawa  255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过程校验仪啊

请问有性价比高点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
直流毫伏信号发生器

网友:
手持式信号发生器 直流电流 直流电压 频率 MV毫伏校验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29&ns=1#detail

网友:
胜利的VC11+

网友C:
热电阻热电偶校验仪  UT7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阻热电偶校验仪  UT713

请问你用过这款表吗?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款表,但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C:
还凑合吧,要求不很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凑合吧,要求不很高的情况

那大概0-100mv输出的误差能控制在多少?

网友:
我用电位器+运放

网友:
直接用电阻和电位器分压!精度高些的。

网友:
你家热电藕有50mV啊,为毛我拿到的放大1k倍才5mV,
给个型号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