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有人问拼板的,发个自己割不多花钱的6个板的拼板

楼主(2014-09-24):
CAM图:绿色是板框,蓝色是丝印

做回来的样子:

费用还是50块

网友:
额,还要自己割吗

网友A:
这个不打邮票孔怎么分割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打邮票孔怎么分割啊?

有种叫勾刀的东东,你度娘一下就知道.对付这种板非常快.新刀基本正面四刀,反正四刀,再轻轻一掰就开了.

网友C:
我以前都是这样拼的,为了切割PCB还做了一个小的切割机,照着论坛某位大神做的。

网友:
用刀几下子就搞定了~~

网友D:
勾刀是贴瓷砖用的划刀吗?好奇一下。

网友:
楼主用什么割板?

网友:
哪里做的50块

网友:
同问,哪里做的

网友:
也想知道是在哪里做的,一般的厂都不让这么拼

网友E:
肯定是JLC做的啦,看来楼主比我拼得更明显,如果这样也能过,下次我也做得明显点,搞得我还得故意把整块板整体覆铜,看来没有必要了

网友:
是JLC做吗?

网友:
哪家做的?正在学allegro,准备layout些简单的打样看看

网友:
我也这么干的!只要不打油票空就可以。

网友F:
在JLC拼板不收钱都是这样做的啊,还以为你是用什么高超手法呢,还不是一样,把几块板放到一起然后吧大板内的紫线变成丝印线。

勾刀不见得好用,一片刀片也划不了几块,多割几次那一刀片就废了。

网友G:
自己割多浪费力气,淘宝上就有那种帮你V-CUT还不要拼版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JLC拼板不收钱都是这样做的啊,还以为你是用什么高超手法呢,还不是一样,把几块板放到一起然后吧大板内 ...

本意是发出来给有些没拼过不知道怎么拼的人看的, 你是高手请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JLC做的啦,看来楼主比我拼得更明显,如果这样也能过,下次我也做得明显点,搞得我还得故意把整块板 ...

有看版主以前的几个回贴里有说的比较清楚,多款板放在一起,只要板内没有邮票孔和铣槽都不算拼板。

网友:
以前划过环氧板,搞得好点的话确实不费劲就分开了

网友H:
手动裁纸刀,一刀搞定

裁纸刀

裁纸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动裁纸刀,一刀搞定

狗头铡啊,好办法。

有没有切过,会不会造成板子扭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动裁纸刀,一刀搞定

平时裁腐蚀板就是用这种刀,不过板子用打火机烧一烧会才得平整一点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I:
请教:用PROTEL99或AD,将多个板复制在一起拼成你这样的样式。元件序号会变成R1_1,  R2_1, C1_1这样的,好像是自动地不允许出现相同元件序号。 怎么设置或处理呢?

网友:
还没试过,50块确实很便宜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教:用PROTEL99或AD,将多个板复制在一起拼成你这样的样式。元件序号会变成R1_1,  R2_1, C1_1这样的,好 ...

Edit ---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网友:
看着以为是很大的板子,看着有点空,还能在加块板子

网友:
手动裁纸刀

好办法。

网友:
长见识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Edit ---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多谢,原来是[特殊粘贴] --[重复的元件]勾选。 学习了。。。

网友K:
楼主这么拼版,都可以过,是不是嘉立创检测标准降低了

网友:
为啥板子都没有个固定孔啥的

网友:
可以多画了好远,自己拿小钢锯分割?人工这么不值钱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请教:用PROTEL99或AD,将多个板复制在一起拼成你这样的样式。元件序号会变成R1_1,  R2_1, C1_1这样的,好 ...

特殊粘贴,先选中,然后在编辑下边找特殊粘贴,选中下边2项即可

网友:
怎么不用VCUT线?回来一掰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谢,原来是[特殊粘贴] --[重复的元件]勾选。 学习了。。。

  应该是  Duplicate designato  ,我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么拼版,都可以过,是不是嘉立创检测标准降低了

我一年多以前就这样做了。  最厉害的一次,10x10cm里面拼了6块。   不过自己切割那叫一个累!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

网友:
这主意不错。另外,24楼的“狗头铡”对不是直线的板子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我是用原始的方法——锯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割多浪费力气,淘宝上就有那种帮你V-CUT还不要拼版费的

找了好几家都不行,能否介绍一个?

网友:
jlc的制版费是相对比较便宜了,做做样片还行,楼上的方法很麻烦哦

网友:
价格很便宜,不过,剪裁比较麻烦。  当然DIY 节约是第一。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 拼版是可以了, 就是切要费点力气了,

网友:
不用放开,不收费,不要拼得太过于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Edit ---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学习了,又学一招

网友:
上次,自己没经验,不小心多付了个拼版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勾刀是贴瓷砖用的划刀吗?好奇一下。

应该不是,割瓷砖的那些应该是带金刚刀,我们用的PCB板割刀就是普通的刀片那种。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网友:
这下好了,打板可以省点了。

网友:
遇到个蛋疼的情况,需要做个比较大的触摸面板,其实没多少内容,不得不搞个很大的PCB……

网友:
如果有裁板机,可以很快裁剪完,所以拼板时要构思一下如何裁的快

网友:
裁纸刀很搞坏几个!

网友:
裁纸刀对付大板子还是很好用的,小板子就很容易裁偏,外侧的那块还容易变形,再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下刀前看一下自己的手指头有没有在刀下,否则就彻底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叫勾刀的东东,你度娘一下就知道.对付这种板非常快.新刀基本正面四刀,反正四刀,再轻轻一掰就开了. ...

为啥我用勾刀勾半天感觉没啥效果,泪

网友:
拿小电磨,装个切割片切开,不过边缘不怎么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用PROTEL99或AD,将多个板复制在一起拼成你这样的样式。元件序号会变成R1_1,  R2_1, C1_1这样的,好 ...

哈哈,先将电路板做成一个元件的封装。。。。。。。

网友:
分板是个问题,用刀割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都是这样拼的,为了切割PCB还做了一个小的切割机,照着论坛某位大神做的。 ...

切割机怎么做的,有没有链接?

网友:
用锯子据吗?

网友:
Edit ---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又学了一招

网友:
Edit ---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我是来学这招的

网友:
用过勾刀切割有机玻璃,确实利害

网友:
还是小电摩好,打磨玉石的那种,几十块

网友:
你也不怕累死,我做过12拼的块也给我V割了,
你买个这个吧,你需要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433860726
算我们有缘,

网友:
是JLC做的吗,估计JLC会审核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切割机怎么做的,有没有链接?

木有找到,在论坛翻了半天,都不是我之前看的那个。

倒是有很多其他的自制切割机的帖子,你可以自己搜搜看。

网友N:
你好    我尝试拼了一下。。这个这个板子的线和其他板子的线连在一起改怎么处理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好   我尝试拼了一下。。这个这个板子的线和其他板子的线连在一起改怎么处理呢。。。。 ...

不用管他,把板子放一块就行了

网友:
我只能默默的佩服下楼主了!!!!

网友:
拼版还是在CAM里面做比较好,在gerber文件里面整. 在cad(包括pads,protel, cadence..什么的)就算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不用管他,把板子放一块就行了

貌似明白了,飞线,不进行链接的话,最后是没线的。。。如果是同样的板子,拼在一起,很多飞线,能够审核通过吗?

网友:
割开很麻烦

网友:
要费老劲了。。

网友:
以后我也这样做了

网友:
我有的时候也拼板 不过是用雕刻机裁开的 用玉米铣刀 裁出来边缘很整齐很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N:
貌似明白了,飞线,不进行链接的话,最后是没线的。。。如果是同样的板子,拼在一起,很多飞线,能够审核 ...

他们应该会给你打电话确认,确实要真么做的话应该也给做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木有找到,在论坛翻了半天,都不是我之前看的那个。

倒是有很多其他的自制切割机的帖子,你可以自己搜搜 ...

上一张你的切割机的照片怎么样

网友:
切割机不错,省不少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一张你的切割机的照片怎么样

切割机留给实验室了。

网友:
这个拼版很明显呀
上次我做的一块板 就是开槽有点多了 竟然说我拼版

网友:
板子做薄一点.不要选1.6mm.做成0.8或1.0的 回来拿剪刀就能剪动 用刀划两道印 一掰就开了

网友:
板挖空区处理下,留2mm距离就OK了,我就这么搞的

网友:
第一个是做水分测量的传感器?

网友:
有微型雕刻机就可以自己切

网友:
想来学习一下怎么搞开,拼过一次,回来切割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特殊粘贴,先选中,然后在编辑下边找特殊粘贴,选中下边2项即可

学习了,留个记号,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J:
Edit ---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技术贴

网友:
打板可以省点了。

网友:
这原本是属于违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动裁纸刀,一刀搞定

这刀用过,割1.6mm板子有点吃力,1mm的板子很轻松。

网友(2014-10-25):
这样算下来做板好便宜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审核通过啊 学习了。不过钩刀确实挺费的,割不了几片。

网友:
公司打板都不要钱...只是时间得等

网友:
50这么大,哪里做的!

网友:
可以省好多钱啊,这个办法好啊

网友:
手工钢锯的钢锯片,掰断,断口很锋利,硬度也高,在PCB两面划几下,很容易掰开。

网友:
这太能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Edit ---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

正解+1!

网友:
要自己割

网友P:
我以前就这么搞过,不打邮票孔,但是JLC还是说算我拼板。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以前就这么搞过,不打邮票孔,但是JLC还是说算我拼板。

邮票孔,长槽,小板外形(小板的外形要放也只能放丝印字符层)等都需要去掉,只留大外形,按一款整板生产,不帮分板;即使这样,最多也只能放5个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邮票孔,长槽,小板外形(小板的外形要放也只能放丝印字符层)等都需要去掉,只留大外形,按一款整板生产 ...

学习到了,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个JLC是允许的,不过现在很少这样做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JLC做的啦,看来楼主比我拼得更明显,如果这样也能过,下次我也做得明显点,搞得我还得故意把整块板 ...

JLC可以这样做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习了

网友:
搞不好下次就收你拼板费了

网友(2014-11-30):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都是这样拼的,为了切割PCB还做了一个小的切割机,照着论坛某位大神做的。 ...

谢谢,学习了,不知道那位大神的帖子还有收藏吗?

网友:
机械层  画好,两个板子之间  表示开v槽   不相邻的两块板用很窄的边支撑起来

网友(2015-02-26):
拼画的这么明显。
不过分板是个问题。

网友:
有些时候做一些微型的小板子,目的就是为了验证一下某个功能,这样的拼板还是可以的,反正就用一片。甚至测试的时候,多余的部分都不用裁掉,直接在需要的地方焊接好器件测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动裁纸刀,一刀搞定

你这个刀是垂直下刀还是斜着下的?

网友:
当然垂直,想斜也斜不了呀

网友:
没有既省钱又省力的法子,想省钱就费力割吧

网友:
哪家跟你做的,我也找他去

网友(2015-04-24):
这个贴不错,没想到可以这样拼板

网友:
这个贴涨之势哇

网友:
楼主哪里做的啊,JLC没有V割的多款拼板,每款 收费也是50,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