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在做程序升级时flash擦除会进入default handler 中断 ???

楼主(2014-09-24):
进入default handler 中断后 程序就死在那了 导致在擦除的时候不成功?????????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 求帮助下!!

网友A:
初始化flash后加一段延时

网友B:
这个其实原因很多,比如扇区号超限、未解锁等。最好上代码。

网友:
延时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原因很多,比如扇区号超限、未解锁等。最好上代码。

这个有可能,我用上位机软件来下载应用程序的s19文件,我就懂的配置起始地址1410,其他就不懂配置了,代码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flash后加一段延时

flash初始化时好像就没成功,会反回FLASH_ERR_INIT_FDIV这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flash初始化时好像就没成功,会反回FLASH_ERR_INIT_FDIV这个错误

你好,楼主!
你指的的程序升级指的是通过Bootloader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你指的的程序升级指的是通过Bootloader方式吗?

是的,我先通过cw,下载bootloader到我的单片机,然后通过上位机软件下载s19文件也就我的应用工程,但是擦除不成功会进去default中断那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先通过cw,下载bootloader到我的单片机,然后通过上位机软件下载s19文件也就我的应用工程,但是擦 ...

你的Bootloader是采用FSL的bootloader方案吗,还是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Bootloader是采用FSL的bootloader方案吗,还是自己的?

现在是使用官方的 ,但是我习惯用CW10.6所以就参照IAR把它搬过来 ,但是不能擦除成功,现在直接用IAR的目前是调试成功,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用CW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