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12官方库的cmd文件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9-24):
一共6个:1——2812.cmd
              2——2810.cmd
              3——F2812_EzDSP_RAM_lnk.cmd
              4——F2812_XintfBoot.cmd
              5——DSP281x_Headers_BIOS.cmd
              6——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谢谢解答

网友:
内存分配图,也存储映射关系吧!

网友:
             5——DSP281x_Headers_BIOS.cmd
             6——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这两个CMD必须二选一的加进工程,有系统的加第一个,没有系统加第二个。

其他的CMD文件应该是不同工程对应的不同内存映射表。初步判断是某个开发板带的程序?

想要了解CMD具体是做什么的,请谷歌一下~

网友(2015-01-04):
一共6个:1——2812.cmd 芯片是2812的cmd
              2——2810.cmd 芯片是2810的cmd
              3——F2812_EzDSP_RAM_lnk.cmd 当不使用芯片flash时使用
              4——F2812_XintfBoot.cmd 应该是使用了外表存储器的cmd
              5——DSP281x_Headers_BIOS.cmd 若不使用ti的bios操作系统 完全可以忽略,使用第6个
              6——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描述系统外设存储器分配的 一般都用这个
若使用2812使用片上flash选 16 使用外部flash选4 6
使用2810 片上flash选26 外部flash46
只是用ram不用flash 选36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附件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