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坛里的各位,开关电源元件采购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自己想做一个开关电源,输出正负12v3A的开关电源,元件在淘宝一家很难买齐,因为自己用元件买的也少,运费死贵。不知道大家都是哪里买的元件,还有变压器是自己绕的吗,刚开始接触电源,这些都好难啊。求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变压器的参数发给我,我抽时间给你做一个。但是你的变压器骨架和线径不要太偏门了,最好用PQ系列的。MOS管我也可以给你5PCS Fairchild的15N65.

楼主:
看看我的原理图

楼主:
用的是PI的辅助设计软件。还不懂这些参数到底是个什么

网友:
楼主器件可以淘宝找一家尽量统一采购;或者嘉立创商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变压器的参数发给我,我抽时间给你做一个。但是你的变压器骨架和线径不要太偏门了,最好用PQ系列 ...

哥,先谢过你了

网友A:
我没有ETD29的骨架和磁性。
如果你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话,建议你不要随便搞。如果你还想试,我手头上有一块才打样的PCB板子,L6562A+NCP1380B方案,做150W输出,输出带电压环和电流环。
你可以自己先调试一下。

网友B:
1109是罕见的好人啊……
另外,做开关电源,变压器一定要自己绕,否则打样会烦死你。
另外,初学者又没人带的,不要一上来就搞高压的,弄个3842、3525什么的,自己借鉴经典电路改成低压的,慢慢调、慢慢实验

网友:
找JLCk吧,TB太不让人省心了

网友:
变压器最好自己绕,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元件没办法了,只有在网上找大一点的店容易买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ETD29的骨架和磁性。
如果你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话,建议你不要随便搞。如果你还想试,我手头上有一 ...

谢谢了。1109真的很热情。打样好了,能发我一份吗,我把邮费和元件的费用支付宝打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1109真的很热情。打样好了,能发我一份吗,我把邮费和元件的费用支付宝打给你。 ...

如果你还是个学生,我就给你用公司的快递发过去,你不用付钱。
如果不是,快件我就填“货到付款”。你的地址、手机号及姓名请私信与我。
——————————————————————————————————————————————————
元器件清单:
变压器骨架+磁芯:PQ2620--2PCS,PQ3230--2PCS
MOS管:17N60--2PCS,15N65--2PCS (Fairchild)
整流二极管:ER506--3PCS,ER2004--3PCS
整流桥:GBU608--2PCS
电解电容:120uF/450V,18*35,--2PCS
电解电容:470uF/50V----5PCS
保险丝:4A/250V--5PCS
IC:L6562A---5PCS, NCP1380B---2PCS, LM358---5PCS
PCB空板:2PCS
你还缺啥就告诉我,我给你找找。
原理图我会发到你的邮箱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09是罕见的好人啊……
另外,做开关电源,变压器一定要自己绕,否则打样会烦死你。
另外,初学者又没人带 ...

嘿嘿,在坛子里面学到了很多,网友有困难帮助是应该的。

网友C:
1109 做的是两级吗?跟6563+2203有多大区别

网友:
为1109赞一个,这才是互助精神

网友A:
已发快递,请注意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109 做的是两级吗?跟6563+2203有多大区别

嘿嘿,是两级。与6563+2203没有多大的区别,与个人的喜好有关。

网友:
1109 真是罕见的好人,热心人!!!

网友:
1109真是热心的人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嘿嘿,是两级。与6563+2203没有多大的区别,与个人的喜好有关。

我去年做了个小功率两级的 调节电流环基准 改变输出电流 上100+W 应该也可以。
1109 你做150W现在低压输入 满载效率多少?

网友:
1109是罕见的好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做了个小功率两级的 调节电流环基准 改变输出电流 上100+W 应该也可以。
1109 你做150W现在低压输 ...

100V时有86%,230V时有89%,277V时有90%。

网友:
我自己弄了个小高压电源,一上电变压器就大叫,麻麻,简直收不了,跟个娃娃是的。

网友:
现在暂时搁浅了,再积累积累,过段时间继续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V时有86%,230V时有89%,277V时有90%。

效率很好啊 PCB能不能发上来看看 EMI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发快递,请注意查收~

赞下1109,如此热心真难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效率很好啊 PCB能不能发上来看看 EMI效果怎么样

由于这块板子是路灯项目的备选方案,有点涉及公司机密,所以还是不能上传到网上,请见谅。
我还是把传导和辐射的测试报告发上来吧。
PS:这是未整改的传导和辐射测试报告。传导还好,辐射在超上天了,头疼。现在这家公司没有EMI测试设备,要去别人的实验室整改EMI,很麻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块板子是路灯项目的备选方案,有点涉及公司机密,所以还是不能上传到网上,请见谅。
我还是把传导 ...

嗯 辐射超的不是一点点。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嘿嘿,在坛子里面学到了很多,网友有困难帮助是应该的。

哇,您真是一个热心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下,最近也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辅助电源,现在很让我头疼。
现在决定的方案是用TL494搭推挽电路去产生多路等不同电压的隔离电源。
交流电源输入的电压是8-20V,用推挽可以得到较稳定的电压么?
因为只能对输出的一个绕组做采样,如果其他有的绕组负载低会有电压升高的现象,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ETD29的骨架和磁性。
如果你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话,建议你不要随便搞。如果你还想试,我手头上有一 ...

我能厚着脸皮也要一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哇,您真是一个热心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下,最近也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辅助电源,现在很让我头 ...

1. 不好意思,那种低压的Standby电源我也没有做过,所以不清楚到底如何。
2. 最近被这个项目搞得焦头烂额,像温升高、EMI超标等等,比较忙。等这个项目忙过去了我再给你凑一套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不好意思,那种低压的Standby电源我也没有做过,所以不清楚到底如何。
2. 最近被这个项目搞得焦头烂额 ...

你好:
1.我现在知道的方法就是当次级绕组如果电流连续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负载就可以保证没有电压升高的情况,也就是按照计算的公式输出电压,在次级加电阻的方法是可以的吧?大概要多少mA的电流呢?
原谅我没有做实际电路就在这边问你,哈哈。
2.好的!等你的好消息!祝你项目调试顺利,当问题想不通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
1.我现在知道的方法就是当次级绕组如果电流连续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负载就可以保证没有电压升高的 ...

一般开关电源的输出是要加假负载的,用于稳定空载的输出电压。一般我的经验是让假负载流过1~2mA就差不多了,
要是对待机功耗和效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稍微加大点,直到空载输出比较稳定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的输出是要加假负载的,用于稳定空载的输出电压。一般我的经验是让假负载流过1~2mA就差不多 ...

恩,效率不是最先考虑的,就是为了实现多路输出,减少相对于原来的纯线性稳压的方案的发热。
有你的回复,现在我是更加有信心了。

网友E:
LZ记得穿好拆弹专家的防护服才好通电……

网友:
和大师接近一下,我刚看到原理图的时候也是感觉你画的右边红框里面的同名端和二极管方向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记得穿好拆弹专家的防护服才好通电……

.。。。有很多画不对的地方,哈哈。看了一下真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记得穿好拆弹专家的防护服才好通电……

右边的红色圈圈:是要输出-12v,输出二极管方向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的红色圈圈:是要输出-12v,输出二极管方向错了吗??

单端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相对于同名端都要同一个方向,除非功率很小且不需要稳压的辅助绕组。

楼主:
1109给寄的终于到了,真的是非常感谢,早已饥渴难耐了

网友:
如果是学生,建议试着用ST, Ti等网络资源,很多大厂对于学生是免费提供样品测试。开关电源变压器建议让代工,如若没经验,绕制的变压器寄生参数在调试时候很难处理。

网友F:
希望看到全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看到全程直播。。。。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1109的图我都不懂啊,简直难,我是菜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1109的图我都不懂啊,简直难,我是菜鸡啊

你先把那些IC的Datasheet和Application Note 在它们的官网上找出来,然后细细的看看,开关电源这个东西调通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

网友(2014-11-05):
我也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在找书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