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的FX1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STM32仿的FX1N遇到的问题
如图

楼主:
有没有人玩的啊?交流一下

网友:
用的论坛里的代码吗?

楼主:
改了一下,成FX2N

网友A:
连接成功不代表全部的协议都相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成功不代表全部的协议都相容啊。

是的,还有很多要修改、测试

网友:
辛苦de日子开始了!

网友B:
楼主还有板子吗?我也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板子吗?我也想玩玩

随便一块板子,或者软件仿真都可以,keil软件仿真可以把串口用VSPD虚拟跟GX连接起来
MODE COM2 9600, 0, 8, 1;ASSIGN COM2 <S1IN> S1OUT

网友:
仿真是个好办法,我先按照你想方法试试

网友C:
这是条不归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条不归路啊

网友B:
楼主我看你发的图片,是不是搞好了,啥原因,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看你发的图片,是不是搞好了,啥原因,能分享一下吗

软件仿真的问题,用硬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真心觉得不错

楼主:
能监控,最近把监控的也加上去,在stm32F103RB上可以跑起来

网友:
这个不好搞的

楼主:
倒是通了,可以监控

网友:
搞了快10年

网友:
好像听说2N已经停产了

网友(2014-11-15):
出现那个错误,一般是PLC参数不对,你先把参数-PLC参数写入,再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嗯,看看如何实现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2015-01-19):
非常羡慕,我也想做个PLC,好久了,还没什么进展。

网友(2015-10-25):
弱弱的问一句,LZ是自己摸索的还是借鉴了论坛的开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