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在Quatus ii中,源文件中包含‘include "file.v"
请问如何打开file.v文件?
在哪里打开?

网友:
首先不排除写错啊
另外就算是 include "file.exe"也是文本方式打开然后插入的你的源文件内。

网友:
工程目录下,在工程选项里看引用的目录吧,

楼主:
工程选项添加文件,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