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超级保险丝,使用零下196度技术。

楼主(2014-09-24):
德国Hifi-Tuning 纯银镀金冷冻 发烧保险丝 保险管 6.3X32mm 2A

看看使用介绍,吊炸天了

看看工艺,德国就这工艺水平?

最后看看售价  ¥258.00/只  ,靠尼玛谁吃饱了撑的才去买?

另:现在玩保险的好像多了起来,我想搞一个电子保险来忽悠这群SB,不懂有没有搞头。思路是这样的,用50毫欧左右的康铜分流器,也就是电表用的那种20A左右的电流采样。加上一个20A银触点的继电器,加上电流检测/单片机做一个可设置过载电流的设备。顺便也连电流电压显示也做了,因为用上了大铜片和大安数的继电器,应该很符合那些包工头似的口味,显得厚重。因为大铜片,低音会更澎湃有力度,高音也会更宽广。嗯一定是这样的,绝对得是这样。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得看看要卖多少钱,隆宇那傻B电源净化器里面就几个二极管和电容都卖了两三千,我这个怎么也得卖它个5000吧,多请些水军,多给商家返点,一定大火。

还有他们现在对那桥也有想法了,普通二极管的都被鄙视了,开始换几十上百一颗的肖特基,尼玛电流不过100V5A的玩意,上几百V百几安的管。看来我得再搞一个工频同步整流,唉玛呀,我这是要发啊。

网友:
人傻钱多,速来!

网友A:
还好楼主是在这里说说,要是在烧坛发表此论点,不知道会不会被口水淹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楼主是在这里说说,要是在烧坛发表此论点,不知道会不会被口水淹死  ...

真烧友才不会被喷,你以为真烧友那么没有脑子啊?  被喷的会是卖这种货的人。

网友:
关键这货还有销量

网友:
卖的是情操,LZ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烧友才不会被喷,你以为真烧友那么没有脑子啊?  被喷的会是卖这种货的人。  ...

有需求才有这买卖,发烧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成了信仰。

网友:
发烧到脑子境界了,怎么看也不精细,管座也得发烧,连接线,接线柱,呵呵,前些时间中国大妈救金市弄到的都干这个,得救多少个金楼。

网友:
发烧就是发烧,不发烧的人才不发烧呢!

网友:
发烧其实也是脑壳发烧

网友:
楼主你把东西做出来,我来当水军。

网友:
烧到一定程度得吃药了

楼主:
不过说正经的,这两样做出来应该还能卖点钱,不过应该量不大,价格我估计电子限流能卖200一套,同步整流可能也得个100多,适合没事搞点零花钱。当然,如果能让炒家看中,交给他们吹吹水,应该能赚得点钱。

网友:
烧钱的节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需求才有这买卖,发烧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成了信仰。

那不是境界,那是有病。 跟真正的烧友,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敢相信。。。。。。。。。。。。。。。

网友:
这也太山寨了吧

网友:
这也行,保险丝都是HIFI水准了。

网友:
这保险丝也太另类了,这样的有什么意义。

网友:
对于发烧友来说不算贵的!

网友:
把脑子烧坏了

网友:
忽悠,大忽悠

网友:
山寨,高烧不退

网友:
我勒个去 这尼玛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关键就是有销量啊,忽悠很好赚钱啊

网友:
人傻钱多,速度

网友:
确实人傻钱多的才买这种东西

网友:
音箱界里用的银保险,忽悠

网友:
楼主做出来,我等当水军,5毛一贴,

网友:
卧槽,这个牛,不知真假

网友:
这工艺,和我4元一盒的有的比。

网友:
长知识了啊

网友:
对于发烧友来说不贵,有的耳机线一根就要几K上W的

网友:
保险丝也能HIFI ? 还是 “立竿见影” 的效果 ? 这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求才有这买卖,发烧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成了信仰。

对,到了一定境界,就上升了精神层面了

网友:
可劲的忽悠

网友:
不差钱的主说:这算啥!

网友:
花几千搞些水军,lz的想法就能赚大钱了

网友:
能听得出这个区别的,耳朵可以当频谱分析仪了

网友:
这得治呀,脑子烧坏了

网友:
这个保险丝的作用也这么大,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东西追求到一定极致就会这样....像门把手多简单一东西,能用的就一铁棍好的得用纯金手工雕花...所以说这是种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境界,那是有病。 跟真正的烧友,是不一样的。

你所说的烧友是理性派,买这个保险的大概是器材派,道不同不相为谋。
来这里的不管是不是烧友,都知道短板问题,自然不会纠结与一个保险,好的保险还不如一个好的保险座,好的保险座不如直接焊死在板上,焊死在板上不如直接搭焊了

网友:
这算啥,你tb上搜“节电器”这都是神州大地20多年经久不衰的骗局不依旧有不错的销量啊!

网友:
发骚的忽悠

网友:
烧到脑子了吧。短路起来是不是声音会更好?

网友C:
自己建水电站还是火电站,还是核电站,都是有讲究的,据说水电站供电音质比较好,而且是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没有污染的水发的电才行,
受污染的水发的电会让音质浑浊的.

网友:
广告的力量,不要关注产品本身。

网友D:
一群电工领域的人去喷材料科学领域(零下196度冷冻技术)的东西,真的喷的很有意思?还有,你们真的实验过、尝试过、实践过这东西一定就是骗钱的玩意?还是说你们只是用仅有的、现有的、狭隘的理论知识体系就去抨击未知领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建水电站还是火电站,还是核电站,都是有讲究的,据说水电站供电音质比较好,而且是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没有 ...

正真的发烧友是只用雅鲁藏布江的水电发出来的电,在他们眼力,煤电是不能上桌面的

网友:
这文案写的还真想买一个试试呢~哈哈哈哈~ 但是没有强大的脑放,还是罢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群电工领域的人去喷材料科学领域(零下196度冷冻技术)的东西,真的喷的很有意思?还有,你们真的实验过 ...

你被零下196度的低温冷冻给忽悠了?
这个和采用纳米技术制造xx有得一拼。
某天在淘宝上看到一个所谓的并在汽车电瓶上的电容器堆,居然还有6核和8核的区分,看了图片才知道,所谓的6核就是6个大电解,多加2个电解就是8核的了

网友:
哈哈,不懂的人就喜欢乱喷,隔行如隔山,喷的人里面有金属材料学的专家吗?去了解一下古河,WBT,卡达时,CMC等公司的产品再说也不迟,不要以为数字电路就是科学的全部。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用在哪里好?

网友:
最好再设计—个防止保险烧毁的电路,烧不起啊!

网友:
这样的都是特供品啊

网友:
人傻钱多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