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熟悉KDS或PE的网友指导生成串口中断收发程序用(已解决)

楼主(2014-09-24):
/* ###################################################################
**     THIS COMPONENT MODULE IS GENERATED BY THE TOOL. DO NOT MODIFY IT.
**     Filename    : UART2.h
**     Project     : KL16_T
**     Processor   : MKL16Z128VLH4
**     Component   : Serial_LDD
**     Version     : Component 01.188, Driver 01.12, CPU db: 3.00.000
**     Compiler    : GNU C Compiler
**     Date/Time   : 2014-09-24, 01:35, # CodeGen: 71
**     Abstract    :
**         This component "Serial_LDD" implements an asynchronous serial
**         communication. The component supports different settings of
**         parity, word width, stop-bit and communication speed,
**         user can select interrupt or polling handler.
**         Communication speed can be changed also in runtime.
**         The component requires one on-chip asynchronous ser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     Settings    :
**          Component name                                 : UART2
**          Device                                         : UART2
**          Interrupt service/event                        : Enabled
**            Interrupt RxD                                : INT_UART2
**            Interrupt RxD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Interrupt TxD                                : INT_UART2
**            Interrupt TxD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Interrupt Error                              : INT_UART2
**            Interrupt Error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Settings                                       :
**            Data width                                   : 8 bits
**            Parity                                       : None
**            Stop bits                                    : 1
**            Loop mode                                    : Normal
**            Baud rate                                    : 9600 baud
**            Wakeup condition                             : Idle line wakeup
**            Stop in wait mode                            : no
**            Idle line mode                               : Starts after start bit
**            Transmitter output                           : Not inverted
**            Receiver input                               : Not inverted
**            Break generation length                      : 10/11 bits
**            Receiver                                     : Enabled
**              RxD                                        : ADC0_DM3/ADC0_SE7a/PTE23/TPM2_CH1/UART2_RX
**              RxD pin signal                             :
**            Transmitter                                  : Enabled
**              TxD                                        : ADC0_DP3/ADC0_SE3/PTE22/TPM2_CH0/UART2_TX
**              TxD pin signal                             :
**            Flow control                                 : None
**          Initialization                                 :
**            Enabled in init. code                        : yes
**            Auto initialization                          : yes
**            Event mask                                   :
**              OnBlockSent                                : Enabled
**              OnBlockReceived                            : Enabled
**              OnTxComplete                               : Disabled
**              OnError                                    : Disabled
**              OnBreak                                    : Disabled
**          CPU clock/configuration selection              :
**            Clock configuration 0                        : This component en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1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2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3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4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5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6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7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ontents    :
**         Init                    - LDD_TDeviceData* UART2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SendBlock               - LDD_TError UART2_Send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         ReceiveBlock            - LDD_TError UART2_Receive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         CancelBlockTransmission - LDD_TError UART2_CancelBlockTransmission(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
**     Copyright : 1997 - 2014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o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o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o Neither the name of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nor the names of its
**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http: www.freescale.com
**     mail: support@freescale.com
** ###################################################################*/
/*!
** @file UART2.h
** @version 01.12
** @brief
**         This component "Serial_LDD" implements an asynchronous serial
**         communication. The component supports different settings of
**         parity, word width, stop-bit and communication speed,
**         user can select interrupt or polling handler.
**         Communication speed can be changed also in runtime.
**         The component requires one on-chip asynchronous ser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
/*!
**  @addtogroup UART2_module UART2 module documentation
**  @{
*/

#ifndef __UART2_H
#define __UART2_H

/* MODULE UART2. */

#include "Cpu.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of a device allocated by the component. This constant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PDD macros. */
#define UART2_PRPH_BASE_ADDRESS  0x4006C000U

/*! Device data structure pointer used when auto initialization property is enabled. This constant can be passed as a first parameter to all component's methods. */
#define UART2_DeviceData  ((LDD_TDeviceData *)PE_LDD_GetDeviceStructure(PE_LDD_COMPONENT_UART2_ID))

/* Methods configuration constants - generated for all enabled component's methods */
#define UART2_Init_METHOD_ENABLED      /*!< Init method of the component UART2 is enabled (generated) */
#define UART2_SendBlock_METHOD_ENABLED /*!< SendBlock method of the component UART2 is enabled (generated) */
#define UART2_ReceiveBlock_METHOD_ENABLED /*!< ReceiveBlock method of the component UART2 is enabled (generated) */
#define UART2_CancelBlockTransmission_METHOD_ENABLED /*!< CancelBlockTransmission method of the component UART2 is enabled (generated) */

/* Events configuration constants - generated for all enabled component's events */
#define UART2_OnBlockReceived_EVENT_ENABLED /*!< OnBlockReceived event of the component UART2 is enabled (generated) */
#define UART2_OnBlockSent_EVENT_ENABLED /*!< OnBlockSent event of the component UART2 is enabled (generated) */

#define ENABLED_TX_INT        0x01U    /*!< TX interrupt enabled      */
#define BREAK_DETECTED        0x02U    /*!< Break detected            */
#define TX_COMPLETED          0x04U    /*!< Transmission completed    */
#define ENABLE_TX_COMPLETE    0x10U    /*!< Enable/Disable of TX complete detection. Used in the polling mode only */

/*! Device data structure type */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SerFlag;                    /*!< Flags for serial communication */
  uint16_t InpRecvDataNum;             /*!< The counter of received characters */
  uint8_t *InpDataPtr;                 /*!< The buffer pointer for received characters */
  uint16_t InpDataNumReq;              /*!< The counter of characters to receive by ReceiveBlock() */
  uint16_t OutSentDataNum;             /*!< The counter of sent characters */
  uint8_t *OutDataPtr;                 /*!< The buffer pointer for data to be transmitted */
  uint16_t OutDataNumReq;              /*!< The counter of characters to be send by SendBlock() */
  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user data */
} UART2_TDeviceData;

typedef UART2_TDeviceData *UART2_TDeviceDataPtr ; /*!< Pointer to the device data structure. */

/*
** ===================================================================
**     Method      :  UART2_Init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Initializes the device. Allocates memory for the device data
**         structure, allocates interrupt vectors and sets interrupt
**         priority, sets pin routing, sets timing, etc. If the "Enable
**         in init. code" is set to "yes" value then the device is also
**         enabled(se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able() method). In this
**         case the Enable() method is not necessary and needn't to be
**         generated.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is pointer will be
**                           passed as an event or callback parameter.
**     @return
**                         - Device data structure pointer.
*/
/* ===================================================================*/
LDD_TDeviceData* UART2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
**     Method      :  UART2_ReceiveBlock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data to receive. The method returns
**         ERR_BUSY until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characters is
**         received. Method [CancelBlockReception] can be used to
**         cancel a running receive operation. If a receive operation
**         is not in progress (the method was not called or a previous
**         operation has already finished) all received characters will
**         be lost without any notification. To prevent the loss of
**         data call the method immediately after the last receive
**         operation has finished (e.g. from the [OnBlockReceived]
**         event). This method finishes immediately after calling it -
**         it doesn't wait the end of data reception. Use event
**         [OnBlockReceived] to check the end of data reception.
**     @param
**         DeviceDataPtr   - Device data structure
**                           pointer returned by [Init] method.
**     @param
**         BufferPtr       - Pointer to a buffer where
**                           received characters will be stored. In case
**                           of 8bit character width each character in
**                           buffer occupies 1 byte. In case of 9 and
**                           more bit long character width each
**                           character in buffer occupies 2 bytes.
**     @param
**         Size            - Number of characters to receive
**     @return
**                         - Error code, possible codes:
**                           ERR_OK - OK
**                           ERR_SPEED - The component does not work in
**                           the active clock configuration.
**                           ERR_PARAM_SIZE - Parameter Size is out of
**                           expected range.
**                           ERR_DISABLED - The component or device is
**                           disabled.
**                           ERR_BUSY - The previous receive request is
**                           pending.
*/
/* ===================================================================*/
LDD_TError UART2_Receive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BufferPtr, uint16_t Size);

/*
** ===================================================================
**     Method      :  UART2_SendBlock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Sends a block of characters. The method returns ERR_BUSY
**         when the previous block transmission is not completed.
**         Method [CancelBlockTransmission] can be used to cancel a
**         transmit operation. This method is available only if the
**         transmitter property is enabled. This method finishes
**         immediately after calling it - it doesn't wait the end of
**         data transmission. Use event [OnBlockSent] to check the end
**         of data transmission.
**     @param
**         DeviceDataPtr   - Device data structure
**                           pointer returned by [Init] method.
**     @param
**         BufferPtr       - Pointer to a buffer from where
**                           data will be sent. In case of 8bit
**                           character width each character in buffer
**                           occupies 1 byte. In case of 9 and more bit
**                           long character width each character in
**                           buffer occupies 2 bytes.
**     @param
**         Size            -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buffer.
**     @return
**                         - Error code, possible codes:
**                           ERR_OK - OK
**                           ERR_SPEED - The component does not work in
**                           the active clock configuration.
**                           ERR_PARAM_SIZE - Parameter Size is out of
**                           expected range.
**                           ERR_DISABLED - The component or device is
**                           disabled.
**                           ERR_BUSY - The previous transmit request is
**                           pending.
*/
/* ===================================================================*/
LDD_TError UART2_Send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BufferPtr, uint16_t Size);

/*
** ===================================================================
**     Method      :  UART2_CancelBlockTransmission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Immediately cancels the running transmit process started by
**         method [SendBlock]. Characters already stored in the
**         transmit shift register will be sent.
**     @param
**         DeviceDataPtr   - Device data structure
**                           pointer returned by [Init] method.
**     @return
**                         - Error code, possible codes:
**                           ERR_OK - OK
**                           ERR_SPEED - The component does not work in
**                           the active clock configuration.
**                           ERR_DISABLED - The component or device is
**                           disabled.
*/
/* ===================================================================*/
LDD_TError UART2_CancelBlockTransmission(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
** ===================================================================
**     Method      :  UART2_Interrupt (component Serial_LDD)
**
**     Description :
**         The ISR function handling the device receive/transmit
**         interrupt. Calls InterruptTX/InterruptRX methods.
**         This method is internal. It is used by Processor Expert only.
** ===================================================================
*/
/* {Default RTOS Adapter} ISR function prototype */
PE_ISR(UART2_Interrupt);

/* END UART2. */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
#endif

#endif
/* ifndef __UART2_H */
/*!
** @}
*/
/*
** ###################################################################
**
**     This file was created by Processor Expert 10.4 [05.10]
**     for the Freescale Kinetis series of microcontrollers.
**
** ###################################################################
*/

/* ###################################################################
**     THIS COMPONENT MODULE IS GENERATED BY THE TOOL. DO NOT MODIFY IT.
**     Filename    : UART2.c
**     Project     : KL16_T
**     Processor   : MKL16Z128VLH4
**     Component   : Serial_LDD
**     Version     : Component 01.188, Driver 01.12, CPU db: 3.00.000
**     Compiler    : GNU C Compiler
**     Date/Time   : 2014-09-24, 01:35, # CodeGen: 71
**     Abstract    :
**         This component "Serial_LDD" implements an asynchronous serial
**         communication. The component supports different settings of
**         parity, word width, stop-bit and communication speed,
**         user can select interrupt or polling handler.
**         Communication speed can be changed also in runtime.
**         The component requires one on-chip asynchronous ser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     Settings    :
**          Component name                                 : UART2
**          Device                                         : UART2
**          Interrupt service/event                        : Enabled
**            Interrupt RxD                                : INT_UART2
**            Interrupt RxD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Interrupt TxD                                : INT_UART2
**            Interrupt TxD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Interrupt Error                              : INT_UART2
**            Interrupt Error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Settings                                       :
**            Data width                                   : 8 bits
**            Parity                                       : None
**            Stop bits                                    : 1
**            Loop mode                                    : Normal
**            Baud rate                                    : 9600 baud
**            Wakeup condition                             : Idle line wakeup
**            Stop in wait mode                            : no
**            Idle line mode                               : Starts after start bit
**            Transmitter output                           : Not inverted
**            Receiver input                               : Not inverted
**            Break generation length                      : 10/11 bits
**            Receiver                                     : Enabled
**              RxD                                        : ADC0_DM3/ADC0_SE7a/PTE23/TPM2_CH1/UART2_RX
**              RxD pin signal                             :
**            Transmitter                                  : Enabled
**              TxD                                        : ADC0_DP3/ADC0_SE3/PTE22/TPM2_CH0/UART2_TX
**              TxD pin signal                             :
**            Flow control                                 : None
**          Initialization                                 :
**            Enabled in init. code                        : yes
**            Auto initialization                          : yes
**            Event mask                                   :
**              OnBlockSent                                : Enabled
**              OnBlockReceived                            : Enabled
**              OnTxComplete                               : Disabled
**              OnError                                    : Disabled
**              OnBreak                                    : Disabled
**          CPU clock/configuration selection              :
**            Clock configuration 0                        : This component en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1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2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3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4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5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6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lock configuration 7                        : This component disabled
**     Contents    :
**         Init                    - LDD_TDeviceData* UART2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SendBlock               - LDD_TError UART2_Send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         ReceiveBlock            - LDD_TError UART2_Receive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         CancelBlockTransmission - LDD_TError UART2_CancelBlockTransmission(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
**     Copyright : 1997 - 2014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o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o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o Neither the name of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nor the names of its
**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http: www.freescale.com
**     mail: support@freescale.com
** ###################################################################*/
/*!
** @file UART2.c
** @version 01.12
** @brief
**         This component "Serial_LDD" implements an asynchronous serial
**         communication. The component supports different settings of
**         parity, word width, stop-bit and communication speed,
**         user can select interrupt or polling handler.
**         Communication speed can be changed also in runtime.
**         The component requires one on-chip asynchronous ser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
/*!
**  @addtogroup UART2_module UART2 module documentation
**  @{
*/

/* MODULE UART2. */
/*lint -save  -e926 -e927 -e928 -e929 -e572 Disable MISRA rule (11.4,12.8) checking. */

/* {Default RTOS Adapter} No RTOS includes */
#include "UART2.h"
#include "Events.h"
#include "UART_PDD.h"
#include "SIM_PDD.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The mask of available events used to enable/disable events during runtime. */
#define AVAILABLE_EVENTS_MASK (LDD_SERIAL_ON_BLOCK_RECEIVED | LDD_SERIAL_ON_BLOCK_SENT)

/* {Default RTOS Adapter} Static object used for simulation of dynamic driver memory allocation */
static UART2_TDeviceData 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
/* {Default RTOS Adapter} Global variable used for passing a parameter into ISR */
static UART2_TDeviceDataPtr INT_UART2__DEFAULT_RTOS_ISRPARAM;

/*
** ===================================================================
**     Method      :  UART2_Init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Initializes the device. Allocates memory for the device data
**         structure, allocates interrupt vectors and sets interrupt
**         priority, sets pin routing, sets timing, etc. If the "Enable
**         in init. code" is set to "yes" value then the device is also
**         enabled(se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able() method). In this
**         case the Enable() method is not necessary and needn't to be
**         generated.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is pointer will be
**                           passed as an event or callback parameter.
**     @return
**                         - Device data structure pointer.
*/
/* ===================================================================*/
LDD_TDeviceData* UART2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Allocate device structure */
  UART2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Default RTOS Adapter} Driver memory allocation: Dynamic allocation is simulated by a pointer to the static object */
  DeviceDataPrv = &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

  /* Clear the receive counters and pointer */
  DeviceDataPrv->InpRecvDataNum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received characters */
  DeviceDataPrv->InpDataNumReq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characters to receive by ReceiveBlock() */
  DeviceDataPrv->InpDataPtr = NULL;    /* Clear the buffer pointer for received characters */
  /* Clear the transmit counters and pointer */
  DeviceDataPrv->OutSentDataNum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sent characters */
  DeviceDataPrv->OutDataNumReq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characters to be send by SendBlock() */
  DeviceDataPrv->OutDataPtr = NULL;    /* Clear the buffer pointer for data to be transmitted */
  DeviceDataPrv->UserDataPtr = UserDataPtr; /* Store the RTOS device structure */
  /* Allocate interrupt vectors */
  /* {Default RTOS Adapter} Set interrupt vector: IVT is static, ISR parameter is passed by the global variable */
  INT_UART2__DEFAULT_RTOS_ISRPARAM = DeviceDataPrv;
  /* SIM_SCGC4: UART2=1 */
  SIM_SCGC4 |= SIM_SCGC4_UART2_MASK;
  /* PORTE_PCR23: ISF=0,MUX=4 */
  PORTE_PCR23 = (uint32_t)((PORTE_PCR23 & (uint32_t)~(uint32_t)(
                 PORT_PCR_ISF_MASK |
                 PORT_PCR_MUX(0x03)
                )) | (uint32_t)(
                 PORT_PCR_MUX(0x04)
                ));
  /* PORTE_PCR22: ISF=0,MUX=4 */
  PORTE_PCR22 = (uint32_t)((PORTE_PCR22 & (uint32_t)~(uint32_t)(
                 PORT_PCR_ISF_MASK |
                 PORT_PCR_MUX(0x03)
                )) | (uint32_t)(
                 PORT_PCR_MUX(0x04)
                ));
  /* NVIC_IPR3: PRI_14=0x80 */
  NVIC_IPR3 = (uint32_t)((NVIC_IPR3 & (uint32_t)~(uint32_t)(
               NVIC_IP_PRI_14(0x7F)
              )) | (uint32_t)(
               NVIC_IP_PRI_14(0x80)
              ));
  /* NVIC_ISER: SETENA|=0x4000 */
  NVIC_ISER |= NVIC_ISER_SETENA(0x4000);
  UART_PDD_EnableTransmitter(UART2_BASE_PTR, PDD_DISABLE); /* Disable transmitter. */
  UART_PDD_EnableReceiver(UART2_BASE_PTR, PDD_DISABLE); /* Disable receiver. */
  DeviceDataPrv->SerFlag = 0x00U;      /* Reset flags */
  /* UART2_C1: LOOPS=0,UARTSWAI=0,RSRC=0,M=0,WAKE=0,ILT=0,PE=0,PT=0 */
  UART2_C1 = 0x00U;                    /*  Set the C1 register */
  /* UART2_C3: R8=0,T8=0,TXDIR=0,TXINV=0,ORIE=0,NEIE=0,FEIE=0,PEIE=0 */
  UART2_C3 = 0x00U;                    /*  Set the C3 register */
  /* UART2_S2: LBKDIF=0,RXEDGIF=0,??=0,RXINV=0,RWUID=0,BRK13=0,LBKDE=0,RAF=0 */
  UART2_S2 = 0x00U;                    /*  Set the S2 register */
  UART_PDD_SetBaudRate(UART2_BASE_PTR, 156U); /* Set the baud rate register. */
  UART_PDD_EnableTransmitter(UART2_BASE_PTR, PDD_ENABLE); /* Enable transmitter */
  UART_PDD_EnableReceiver(UART2_BASE_PTR, PDD_ENABLE); /* Enable receiver */
  UART_PDD_EnableInterrupt(UART2_BASE_PTR, ( UART_PDD_INTERRUPT_RECEIVER )); /* Enable interrupts */
  /* Registration of the device structure */
  PE_LDD_RegisterDeviceStructure(PE_LDD_COMPONENT_UART2_ID,DeviceDataPrv);
  return ((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rv);
}

/*
** ===================================================================
**     Method      :  UART2_ReceiveBlock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data to receive. The method returns
**         ERR_BUSY until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characters is
**         received. Method [CancelBlockReception] can be used to
**         cancel a running receive operation. If a receive operation
**         is not in progress (the method was not called or a previous
**         operation has already finished) all received characters will
**         be lost without any notification. To prevent the loss of
**         data call the method immediately after the last receive
**         operation has finished (e.g. from the [OnBlockReceived]
**         event). This method finishes immediately after calling it -
**         it doesn't wait the end of data reception. Use event
**         [OnBlockReceived] to check the end of data reception.
**     @param
**         DeviceDataPtr   - Device data structure
**                           pointer returned by [Init] method.
**     @param
**         BufferPtr       - Pointer to a buffer where
**                           received characters will be stored. In case
**                           of 8bit character width each character in
**                           buffer occupies 1 byte. In case of 9 and
**                           more bit long character width each
**                           character in buffer occupies 2 bytes.
**     @param
**         Size            - Number of characters to receive
**     @return
**                         - Error code, possible codes:
**                           ERR_OK - OK
**                           ERR_SPEED - The component does not work in
**                           the active clock configuration.
**                           ERR_PARAM_SIZE - Parameter Size is out of
**                           expected range.
**                           ERR_DISABLED - The component or device is
**                           disabled.
**                           ERR_BUSY - The previous receive request is
**                           pending.
*/
/* ===================================================================*/
LDD_TError UART2_Receive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BufferPtr, uint16_t Size)
{
  UART2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UART2_TDeviceDataPtr)DeviceDataPtr;

  if (Size == 0U) {                    /* Is the parameter Size within an expected range? */
    return ERR_PARAM_SIZE;             /* If no then error */
  }
  if (DeviceDataPrv->InpDataNumReq != 0x00U) { /* Is the previous receive operation pending? */
    return ERR_BUSY;                   /* If yes then error */
  }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begin,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nterCritical();
  DeviceDataPrv->InpDataPtr = (uint8_t*)BufferPtr; /* Store a pointer to the input data. */
  DeviceDataPrv->InpDataNumReq = Size; /* Store a number of characters to be received. */
  DeviceDataPrv->InpRecvDataNum = 0x00U; /* Set number of received characters to zero. */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end,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xitCritical();
  return ERR_OK;                       /* OK */
}

/*
** ===================================================================
**     Method      :  UART2_SendBlock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Sends a block of characters. The method returns ERR_BUSY
**         when the previous block transmission is not completed.
**         Method [CancelBlockTransmission] can be used to cancel a
**         transmit operation. This method is available only if the
**         transmitter property is enabled. This method finishes
**         immediately after calling it - it doesn't wait the end of
**         data transmission. Use event [OnBlockSent] to check the end
**         of data transmission.
**     @param
**         DeviceDataPtr   - Device data structure
**                           pointer returned by [Init] method.
**     @param
**         BufferPtr       - Pointer to a buffer from where
**                           data will be sent. In case of 8bit
**                           character width each character in buffer
**                           occupies 1 byte. In case of 9 and more bit
**                           long character width each character in
**                           buffer occupies 2 bytes.
**     @param
**         Size            -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buffer.
**     @return
**                         - Error code, possible codes:
**                           ERR_OK - OK
**                           ERR_SPEED - The component does not work in
**                           the active clock configuration.
**                           ERR_PARAM_SIZE - Parameter Size is out of
**                           expected range.
**                           ERR_DISABLED - The component or device is
**                           disabled.
**                           ERR_BUSY - The previous transmit request is
**                           pending.
*/
/* ===================================================================*/
LDD_TError UART2_SendBlock(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LDD_TData *BufferPtr, uint16_t Size)
{
  UART2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UART2_TDeviceDataPtr)DeviceDataPtr;

  if (Size == 0U) {                    /* Is the parameter Size within an expected range? */
    return ERR_PARAM_SIZE;             /* If no then error */
  }
  if (DeviceDataPrv->OutDataNumReq != 0x00U) { /* Is the previous transmit operation pending? */
    return ERR_BUSY;                   /* If yes then error */
  }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begin,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nterCritical();
  DeviceDataPrv->OutDataPtr = (uint8_t*)BufferPtr; /* Set a pointer to the output data. */
  DeviceDataPrv->OutDataNumReq = Size; /* Set the counter of characters to be sent. */
  DeviceDataPrv->OutSentDataNum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sent characters. */
  DeviceDataPrv->SerFlag |= ENABLED_TX_INT; /* Set the flag ENABLED_TX_INT */
  UART_PDD_EnableInterrupt(UART2_BASE_PTR, UART_PDD_INTERRUPT_TRANSMITTER); /* Enable TX interrupt */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end,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xitCritical();
  return ERR_OK;                       /* OK */
}

/*
** ===================================================================
**     Method      :  UART2_CancelBlockTransmission (component Serial_LDD)
*/
/*!
**     @brief
**         Immediately cancels the running transmit process started by
**         method [SendBlock]. Characters already stored in the
**         transmit shift register will be sent.
**     @param
**         DeviceDataPtr   - Device data structure
**                           pointer returned by [Init] method.
**     @return
**                         - Error code, possible codes:
**                           ERR_OK - OK
**                           ERR_SPEED - The component does not work in
**                           the active clock configuration.
**                           ERR_DISABLED - The component or device is
**                           disabled.
*/
/* ===================================================================*/
LDD_TError UART2_CancelBlockTransmission(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
  UART2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UART2_TDeviceDataPtr)DeviceDataPtr;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begin,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nterCritical();
  DeviceDataPrv->SerFlag &= (uint16_t)(~(uint16_t)ENABLED_TX_INT); /* Clear the flag ENABLED_TX_INT */
  DeviceDataPrv->OutDataNumReq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requested outgoing characters. */
  DeviceDataPrv->OutSentDataNum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sent characters. */
  UART_PDD_DisableInterrupt(UART2_BASE_PTR, (UART_PDD_INTERRUPT_TRANSMITTER | UART_PDD_INTERRUPT_TRANSMITTER_COMPLETE)); /* Disable TX interrupt */
  /* {Default RTOS Adapter} Critical section end, general PE function is used */
  ExitCritical();
  return ERR_OK;                       /* OK */
}

/*
** ===================================================================
**     Method      :  InterruptRx (component Serial_LDD)
**
**     Description :
**         The method services the receive interrupt of the selected
**         peripheral(s) and eventually invokes the bean's event(s).
**         This method is internal. It is used by Processor Expert only.
** ===================================================================
*/
static void InterruptRx(UART2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register uint16_t Data;              /* Temporary variable for data */

  Data = (uint16_t)UART_PDD_GetChar8(UART2_BASE_PTR); /* Read an 8-bit character from the receiver */
  if (DeviceDataPrv->InpDataNumReq != 0x00U) { /* Is the receive block operation pending? */
    *(DeviceDataPrv->InpDataPtr++) = (uint8_t)Data; /* Put an 8-bit character to the receive buffer */
    DeviceDataPrv->InpRecvDataNum++;   /* Increment received char. counter */
    if (DeviceDataPrv->InpRecvDataNum == DeviceDataPrv->InpDataNumReq) { /* Is the requested number of characters received? */
      DeviceDataPrv->InpDataNumReq = 0x00U; /* If yes then clear number of requested characters to be received. */
      UART2_OnBlockReceived(DeviceDataPrv->UserDataPtr);
    }
  }
}

/*
** ===================================================================
**     Method      :  InterruptTx (component Serial_LDD)
**
**     Description :
**         The method services the receive interrupt of the selected
**         peripheral(s) and eventually invokes the bean's event(s).
**         This method is internal. It is used by Processor Expert only.
** ===================================================================
*/
static void InterruptTx(UART2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if (DeviceDataPrv->OutSentDataNum < DeviceDataPrv->OutDataNumReq) { /* Is number of sent characters less than the number of requested incoming characters? */
    UART_PDD_PutChar8(UART2_BASE_PTR, *(DeviceDataPrv->OutDataPtr++)); /* Put a 8-bit character to the transmit register */
    DeviceDataPrv->OutSentDataNum++;   /* Increment the counter of sent characters. */
    if (DeviceDataPrv->OutSentDataNum == DeviceDataPrv->OutDataNumReq) {
      DeviceDataPrv->OutDataNumReq = 0x00U; /* Clear the counter of characters to be send by SendBlock() */
      UART2_OnBlockSent(DeviceDataPrv->UserDataPtr);
    }
  } else {
    UART_PDD_DisableInterrupt(UART2_BASE_PTR, UART_PDD_INTERRUPT_TRANSMITTER); /* Disable TX interrupt */
    DeviceDataPrv->SerFlag &= (uint16_t)(~(uint16_t)ENABLED_TX_INT); /* Clear the flag ENABLED_TX_INT */
  }
}

/*
** ===================================================================
**     Method      :  UART2_Interrupt (component Serial_LDD)
**
**     Description :
**         The ISR function handling the device receive/transmit
**         interrupt. Calls InterruptTX/InterruptRX methods.
**         This method is internal. It is used by Processor Expert only.
** ===================================================================
*/
PE_ISR(UART2_Interrupt)
{
  /* {Default RTOS Adapter} ISR parameter is passed through the global variable */
  UART2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INT_UART2__DEFAULT_RTOS_ISRPARAM;
  register uint32_t StatReg = UART_PDD_ReadInterruptStatusReg(UART2_BASE_PTR); /* Read status register */

  if (StatReg & (UART_S1_NF_MASK | UART_S1_OR_MASK | UART_S1_FE_MASK | UART_S1_PF_MASK)) { /* Is any error flag set? */
    (void)UART_PDD_GetChar8(UART2_BASE_PTR); /* Dummy read 8-bit character from receiver */
    StatReg &= (uint32_t)(~(uint32_t)UART_S1_RDRF_MASK); /* Clear the receive data flag to discard the errorneous data */
  }
  if (StatReg & UART_S1_RDRF_MASK) {   /* Is the receiver's interrupt flag set? */
    InterruptRx(DeviceDataPrv);        /* If yes, then invoke the internal service routine. This routine is inlined. */
  }
  if (DeviceDataPrv->SerFlag & ENABLED_TX_INT) { /* Is the transmitter interrupt enabled? */
    if (StatReg & UART_S1_TDRE_MASK) { /* Is the transmitter empty? */
      InterruptTx(DeviceDataPrv);      /* If yes, then invoke the internal service routine. This routine is inlined. */
    }
  }
}

/*lint -restore Enable MISRA rule (11.4,12.8) checking. */
/* END UART2. */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
#endif

/*!
** @}
*/
/*
** ###################################################################
**
**     This file was created by Processor Expert 10.4 [05.10]
**     for the Freescale Kinetis series of microcontrollers.
**
** ###################################################################
*/

/* ###################################################################
**     Filename    : Events.c
**     Project     : KL16_T
**     Processor   : MKL16Z128VLH4
**     Component   : Events
**     Version     : Driver 01.00
**     Compiler    : GNU C Compiler
**     Date/Time   : 2014-09-04, 15:13, # CodeGen: 0
**     Abstract    :
**         This is user's event module.
**         Put your event handler code here.
**     Settings    :
**     Contents    :
**         Cpu_OnNMIINT - void Cpu_OnNMIINT(void);
**
** ###################################################################*/
/*!
** @file Events.c
** @version 01.00
** @brief
**         This is user's event module.
**         Put your event handler code here.
*/
/*!
**  @addtogroup Events_module Events module documentation
**  @{
*/
/* MODULE Events */

#include "Cpu.h"
#include "Events.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User includes (#include below this line is not maintained by Processor Expert) */

/*
** ===================================================================
**     Event       :  Cpu_OnNMIINT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Cpu [MKL16Z256LH4]
*/
/*!
**     @brief
**         This event is called when the Non maskable interrupt had
**         occurred. This event is automatically enabled when the [NMI
**         interrupt] property is set to 'Enabled'.
*/
/* ===================================================================*/
void Cpu_OnNMIINT(void)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

/*
** ===================================================================
**     Event       :  UART2_OnBlockReceived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UART2 [Serial_LDD]
*/
/*!
**     @brief
**         This event is called when the requested number of data is
**         moved to the input buffer.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is pointer is passed
**                           as the parameter of Init method.
*/
/* ===================================================================*/

//串口2
extern volatile bool Uart2DataReceivedFlg;
extern char Uart2OutData[20];
extern char Uart2InpData[10];
extern LDD_TError UART2_Error;
extern LDD_TDeviceData *Uart2SerialPtr;

void UART2_OnBlockReceived(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Uart2DataReceivedFlg = TRUE; /* Set DataReceivedFlg flag */
//        if (UART2_Error == ERR_OK)
//        {
//                if (Uart2InpData[0] == 'e') //接收地址码:01 -06 SystemAddress = 2;//本机地址
//                {
//                        Uart2Status = 20;
//                        UART2_RD_SetVal(); //RS485设为发送
//                }

//                Uart2Status = 20;
//            UART2_RD_SetVal(); //RS485设为发送

//        }

}

/*
** ===================================================================
**     Event       :  UART0_OnBlockReceived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UART0 [Serial_LDD]
*/
/*!
**     @brief
**         This event is called when the requested number of data is
**         moved to the input buffer.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is pointer is passed
**                           as the parameter of Init method.
*/
/* ===================================================================*/
extern volatile bool Uart0DataReceivedFlg;
void UART0_OnBlockReceived(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Uart0DataReceivedFlg = TRUE; /* Set DataReceivedFlg flag */
}

/*
** ===================================================================
**     Event       :  Timer1_OnCounterRestart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Timer1 [TimerUnit_LDD]
*/
/*!
**     @brief
**         Called if counter overflow/underflow or counter is
**         reinitialized by modulo or compare register matching.
**         OnCounterRestart event and Timer unit must be enabled. See
**         [SetEventMask] and [GetEventMask] methods. This event is
**         available only if a [Interrupt] is enabled.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e pointer passed as
**                           the parameter of Init method.
*/
/* ===================================================================*/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EventCount;
extern LDD_TDeviceData *MyTU1Ptr;
extern LDD_TError Error;

void Timer1_OnCounterRestar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EventCount++;                                      /* Increment counter of events */

}

/*
** ===================================================================
**     Event       :  Timer0_OnCounterRestart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Timer0 [TimerUnit_LDD]
*/
/*!
**     @brief
**         Called if counter overflow/underflow or counter is
**         reinitialized by modulo or compare register matching.
**         OnCounterRestart event and Timer unit must be enabled. See
**         [SetEventMask] and [GetEventMask] methods. This event is
**         available only if a [Interrupt] is enabled.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e pointer passed as
**                           the parameter of Init method.
*/
/* ===================================================================*/
void Timer0_OnCounterRestar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rxi();

         //ALARM_LED_NegVal(NULL);
}

/*
** ===================================================================
**     Event       :  UART2_OnBlockSent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UART2 [Serial_LDD]
*/
/*!
**     @brief
**         This event is called after the last character from the
**         output buffer is moved to the transmitter.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is pointer is passed
**                           as the parameter of Init method.
*/
/* ===================================================================*/
void UART2_OnBlockSen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

/*
** ===================================================================
**     Event       :  UART0_OnBlockSent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UART0 [Serial_LDD]
*/
/*!
**     @brief
**         This event is called after the last character from the
**         output buffer is moved to the transmitter.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is pointer is passed
**                           as the parameter of Init method.
*/
/* ===================================================================*/
void UART0_OnBlockSen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

/*
** ===================================================================
**     Event       :  FLASH1_OnOperationComplete (module Events)
**
**     Component   :  FLASH1 [FLASH_LDD]
*/
/*!
**     @brief
**         Called at the end of the whole write / erase operation. if
**         the event is enabled. See SetEventMask() and GetEventMask()
**         methods.
**     @param
**         UserDataPtr     - Pointer to the user or
**                           RTOS specific data. This pointer is passed
**                           as the parameter of Init method.
*/
/* ===================================================================*/
extern volatile bool DataWrittenFlg;
void FLASH1_OnOperationComplete(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DataWrittenFlg = TRUE; /* Set DataWrittenFlg flag */

}

/* END Events */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
#endif

/*!
** @}
*/
/*
** ###################################################################
**
**     This file was created by Processor Expert 10.4 [05.10]
**     for the Freescale Kinetis series of microcontrollers.
**
** ###################################################################
*/

以上是KDS生的MKL16Z128VLH4 代码

请高手指导用法

楼主:
PE帮助文档的例子却是查询等待的屌丝方法:

Content of ProcessorExpert.c:

volatile bool DataReceivedFlg = FALSE;
char OutData[] = "Hello world";
char InpData[10];
LDD_TError Error;
LDD_TDeviceData *MySerialPtr;

void main(void)
{
  . . .
  MySerialPtr = AS1_Init(NULL);                                     /* Initialization of AS1 component */
  for(;;) {
    Error = AS1_ReceiveBlock(MySerialPtr, InpData, 1U);             /* Start reception of one character */
    while (!DataReceivedFlg) {                                      /* Wait until 'e' character is received */
    }
    if (InpData[0] == 'e') {
      Error = AS1_SendBlock(MySerialPtr, OutData, sizeof(OutData)); /* Send block of characters */
    }
    DataReceivedFlg = FALSE;
  }
}

Content of Event.c:

extern volatile bool DataReceivedFlg;

void AS1_OnBlockReceived(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DataReceivedFlg = TRUE; /* Set DataReceivedFlg flag */
}

楼主:
Content of ProcessorExpert.c:

volatile bool DataReceivedFlg = FALSE;
char OutData[] = "Hello world";
char InpData[10];
LDD_TError Error;
LDD_TDeviceData *MySerialPtr;

void main(void)
{
  . . .
  MySerialPtr = AS1_Init(NULL);                                     /* Initialization of AS1 component */
  for(;;) {
    Error = AS1_ReceiveBlock(MySerialPtr, InpData, 1U);             /* Start reception of one character */
    while (!DataReceivedFlg) {                                      /* Wait until 'e' character is received */
      AS1_Main(MySerialPtr);
    }
    if (InpData[0] == 'e') {
      Error = AS1_SendBlock(MySerialPtr, OutData, sizeof(OutData)); /* Send block of characters */
    }
    DataReceivedFlg = FALSE;
  }
}

Content of Event.c:

extern volatile bool DataReceivedFlg;

void AS1_OnBlockReceived(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DataReceivedFlg = TRUE;  /* Set DataReceivedFlg flag */
}

表示超级反感在串口在使用wh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tent of ProcessorExpert.c:

volatile bool DataReceivedFlg = FALSE;

有同感,在串口中加入while,那不就成在那傻等了嘛,对于实时性影响很大。

网友A:
在PE配置中开启串口中断。定义中断的函数名称。
在工程上右击,选择properties。
在其中processor expert选项中选择generate ISRs。生成代码。
然后在events.c中找生成的中断函数,按照正常的用法使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E配置中开启串口中断。定义中断的函数名称。
在工程上右击,选择properties。
在其中processor expert选 ...

  Interrupt service/event                        : Enabled
**            Interrupt RxD                                : INT_UART2
**            Interrupt RxD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Interrupt TxD                                : INT_UART2
**            Interrupt TxD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            Interrupt Error                              : INT_UART2
**            Interrupt Error priority                     : medium priority

已经开了中断了,这个是用KDS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E配置中开启串口中断。定义中断的函数名称。
在工程上右击,选择properties。
在其中processor expert选 ...

可否示范下主程序怎么调用这些函数呢?

如果按帮助的例程来实现串口通信,当数据量大的时候,整个MCU就只为串口服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rrupt service/event                        : Enabled
**            Interrupt RxD             ...

我这里没有装KDS,这里面使用PE的话会生成events.c这个文件吗。如果能生成,那用法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普通中断函数的用法,产生中断之后自动调用中断函数,进入中断之后清除中断标志,然后就该干嘛就干嘛了。

网友:
lz可以在kds或cw的example中找下,有没有例程,拷贝复制一下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示范下主程序怎么调用这些函数呢?

如果按帮助的例程来实现串口通信,当数据量大的时候,整个MCU就 ...

是PE中使能中断,然后在Event.c会有对应的中断函数与其对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PE中使能中断,然后在Event.c会有对应的中断函数与其对应。

你说的很简单,但是不知道楼主是否明白,我用过16为机的PE,那是爽歪歪。不知道楼主爽歪没有。其实如果上手了PE的话,会少走好多弯路。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简单,但是不知道楼主是否明白,我用过16为机的PE,那是爽歪歪。不知道楼主爽歪没有。其实如果上 ...

我会留意楼主的反馈,以方便跟进,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