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CAN 网管测试方法

楼主(2014-09-24):
在搞can的网管(OSEK),但是搞出来也不知道对不对,最麻烦的是至少3个节点,再加上掉线,增加节点等测试,不知道怎么测试才好了。
我能想到的方法1:三个样件只改网管ID,然后用上位机监控信号。
                方法2:用上位机模拟其他节点,问题是这个有点难。
                方法3:做几个小模块,只是作为can节点,与方法1的不同是,可以用在各个项目上。

请教大家,各位通常用什么方法?什么才是正道?还有,我想的方法能定性(大概),怎么定量,还有长时间测试没法做啊,我想的都是人在旁边看着数据。。
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确实不懂

楼主:
继续顶,,,坛子里有这方面大神。。

楼主:
为什么顶不上去呢。。。

网友:
买个Pcan,或者山寨的,容易啊;支持上位机二次开发

网友:
CANOE,轻松搞定。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此外也可以搞一台工装设备,里面集成几个节点,这几个节点可以重新烧录(配置标准帧、扩展帧、ID、报文长度、报文填充等),用于与待测ECU组环,用CANOE进行监控即可。

楼主:
十几万的东西搞不定啊

网友:
其实你想要的就是节点模拟,CANOE自己就可以模拟了。
如果你已经实现一个节点了,模拟多个节点也就是修改一下代码和多几个硬件的事。多花一点时间,不是很难的。
CAN的问题主要难在对协议的理解上,老外的东西有的细节上真是搞不懂应该怎么样。
我理解CANOE更多的是提供一个行业的标准,只实现他的模拟节点功能用上位机或下位机实现都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