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REEMASTER调试STM32成功,个人认为比Scope好用!

楼主(2014-09-25):
做STM32的朋友可能不了解这个软件,用飞思卡尔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调试用的好工具,功能强大,而且免费。可能在程序中加入一个通讯代码方式,也可以直接用仿真工具。
先来一个官方介绍:
FreeMASTER是一个用户友好型实时调试检测器和可视化工具,它可以用于任何应用开发和信息管理。FreeMASTER支持对正在运行的系统上的变量进行完全非入侵式监测。您可以在类似示波器的显示屏上显示多个不断变化的变量,或以文字的形式查看数据同时,FreeMASTER支持更多能力和目标,可通过目标上的驱动程序从目标传输数据到主计算机。
对于Freescale芯片的使用网上资料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在介绍。来个地址,上面写的很详细了。
http://blog.csdn.net/wk119911/article/details/8393779
来今天的重点,用Freemaster调试stm32
工具mini的jlink-sw。
芯片:STM32F103CB
Freemaster 1.4版,下载地址: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EEMASTER
安装后:

Project\Options里设置通讯接口和Symbol来源。

可以看出,除了SCI外,还支持超多的接口,JLINK也在其中。
在MAP FIles中选择要调试有项目的目标文件,MDK生成的目标文件是*.axf,实现格式为elf。由于Freemaster的扩展名过滤只有elf.需要使用*.*手动选择。

在File中先把文件的格式,当然是第一个Binary ELF with DWARF1 or DWRF2 dbg .........
要看选择的结果,点View。看到了吧,你的程序中的变量名,地址和长度,完美支持结构体和数组。这点就比Scope强太多。

到此设置就算完成,超简单吧。
回到主界面,在Variable Watch中,增加你想要查看的变量,在Variable的Address里,你可以看到你的程序中的所有变量。直接选择就好。
对Freemaster的使用,我就不多说了,人个认为功能很强大。放一个我最后的结果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牛人,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A:
google stmaster on github.

网友:
第一次知道,有空好好学学

网友:
谢谢分享,找时间试试。

网友B:
好强大,这个支持飞思卡尔的所有处理器吗?本来手头有个吃灰的开发板,想拿出来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网友:
能调试sti的cpu??我现在都是iar直接调试的~

网友:
不错,看以以后调试真是越来越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强大,这个支持飞思卡尔的所有处理器吗?本来手头有个吃灰的开发板,想拿出来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

支持。通过在程序中加通讯,理论上支持所有资源够的单片机。

网友C:
请问这个该怎么办?选择Test Connection就出现这个了

网友:
找个时间试试,毕竟都装电脑上有些年头了~~~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该怎么办?选择Test Connection就出现这个了

选择你电脑的jlink 驱动

网友:
强悍,,越来越多的经验

网友:
这应该是Jlink的内部协议,做了一个界面吧

网友:
不错的软件!下载了!

网友:
长见识了 哈哈 谢谢

网友:
jlink 的读写接口,然后轮训、记录数据,再呈现出来。

网友:
刚毕业就接触这个了,后来编程能力就直线上升,记得当时有个移植文件,pcmaster.c;阅读了好久才搞懂

网友:
好东西啊,这几天大涨姿势

网友:
头像交出来!!!

网友:
一个比一个牛哈

网友:
谢谢分享, 一定试试。ucos里面有个ucprobe感觉功能和这个很像

网友D:
以前没用过调试软件,每次都是自己写代码,把关心的变量 返回出来,比如串口、灯光、声音提示等。觉得用这个辅助调试工具,将会很方便。 照LZ说明的步骤,已经安装好软件,并且导入了axf文件,后续该怎么去调试呢,原先的项目文件,是不是需要增加相应的接口程序代码?  比如已经有一个现成的项目文件,想试着调试,看其运行情况,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没用过调试软件,每次都是自己写代码,把关心的变量 返回出来,比如串口、灯光、声音提示等。觉得用这 ...

直接加入变量就可以看了。如果用JLINK连接的话是不需要在程序中加东西的。如果要使用其它接口。如SCI,CAN等。需要移置一下驱动。并在主循环中调用一下就可以。

网友:
牛, 不顶不行啊....

网友:
哈哈,我记得FreeMaster好像是有接口库的,可以移植到其它MCU上,并且上位机支持HTML,调试界面可以很炫的。只需要购买FSL的仿真器就OK了。OpenSource的BDM也可以的。这个工具查找某些隐藏的BUG很有用的。恭喜!!!!!!!!

网友:
JLINK 版本不支持, 杯具了.

网友:
不错,抽空也试试。

网友:
能人倍出啊

网友E:
昨天试用了一下,真的不错,以后发布程序要把axf文件保存下来了,这样一旦实际运行的机组出现问题,就可以有一个应急的方法来排查了。好东西啊

网友:
好像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必须收藏啊,好强大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试用了一下,真的不错,以后发布程序要把axf文件保存下来了,这样一旦实际运行的机组出现问题,就可以 ...

一直以来发布文件都保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加入变量就可以看了。如果用JLINK连接的话是不需要在程序中加东西的。如果要使用其它接口。如SCI,CA ...

运行 freeMaster 1.4, Project->Option->Communication->J-LINK    Configure->Test Connection,能看到Jlink版本,和JTAG 所连接的cortex M3

Map Files->Default Symbol->选中将要调试的axf文档    File 选择binuary with ELF...  此时,点View,可以看到变量信息

File->Start Communication   状态栏显示 plug in comm

在variable Watch 窗口,右键,create New watch Var , 在address 栏 选择一个关心的变量,确认

还是看不到变量信息,哪里出问题了?请指导一下

另: STM32已经download 被测的axf,调试时需要mdk软件配合不? 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
不错,也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 freeMaster 1.4, Project->Option->Communication->J-LINK    Configure->Test Connection,能看到Jl ...

不会的。只要在通讯,应该就能看到变量的值了。抓个图出来看看。
要看曲线需要在Project Tree 里Create Scope,再增加变量才可以。

网友:
这都可以,试试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只要在通讯,应该就能看到变量的值了。抓个图出来看看。
要看曲线需要在Project Tree 里Create S ...

Variable Watch 窗口,Value 一直是个?,不知道我哪里操作错了。

网友:
这个好,马上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ariable Watch 窗口,Value 一直是个?,不知道我哪里操作错了。

我也碰到了, JLINK 固件版本问题吧, v490可以, 但是才几秒就盗版提示.
闲下来再去淘个能上v490以上版本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Variable Watch 窗口,Value 一直是个?,不知道我哪里操作错了。

用SW方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了, JLINK 固件版本问题吧, v490可以, 但是才几秒就盗版提示.
闲下来再去淘个能上v490以上版本的 ...

scope 窗口,右下角状态栏,显示 scope error
recorder 有错误提示框,如图

网友:
在哪里切到SW方式?  MDK中,debug窗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 stmaster on github.

google被封,用通天塔搜了一下,没看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你的意思是有个stmaster,有类似功能?

网友:
没修改什么设置,它自己又好了,能看到想要的信息了,可能和电脑重启有关
谢谢LZ的分享,这个软件很好用

网友:
关键在于刷新率,这些变量值的刷新率是多高?

网友G:
这好像很实用啊。动态能加减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好像很实用啊。动态能加减变量吗?

能啊。还能修改变量值,定时注入值。还有好多功能,也在在学习中。

网友H:
今天用FreeScaleL的BDM在HCS12上试了一下,表示很赞。
想请教一下楼主,通过FreeMASTER可以修改ROM里面的常量不?我试了一下没成功,RAM里的变量倒是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用FreeScaleL的BDM在HCS12上试了一下,表示很赞。
想请教一下楼主,通过FreeMASTER可以修改ROM里面的常 ...

变量是不可以的。变量修改需要调用FLASH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用FreeScaleL的BDM在HCS12上试了一下,表示很赞。
想请教一下楼主,通过FreeMASTER可以修改ROM里面的常 ...

其实这个功能CW6.X是内部就有的。只是在CW10.X中去简单掉了。所以如果你用CW6.X,完全可以不用的。

网友:
Freemaster都用来调试STM32啦? 飞思卡尔估计不开心了。

楼主:
要这就不高兴那他当年就不应该和st和伙搞PPC了。

网友(2014-11-04):
全部学习了一遍,正常在STM32F103VC上的FREERTOS实现了。并且观察了图形。太方便了。可以不用看JSCOPE和RTT了。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停下来后,看图形,似乎不能定位每个时间点的变量值。

网友:
好用是好用,可是不用Jlink的Scope占用资料少吧.都是不错的工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正确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只有以太网口,完全免费的吗,通信协议代码哪里有,以太网是TCP,还是UDP

楼主:
freescale的网站上有下载.还支持别的接口,如果SCI,CAN,JLINK,BDM等.是免费的.

网友:
请问stm32+以太网接口的怎么弄,PC装了,但是没找到TCP的通信驱动给stm32啊

网友(2015-01-07):
实时调试检测器和可视化工具,记号。

网友:
飞思卡尔的jscope,已标记,谢谢楼主~O(∩_∩)O哈哈~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用st自己的工具呢....直接stlink就搞定了.....

网友:
实时调试检测器和可视化工具,mark。

网友:
速度如何,采样率

网友:
这货可以使用串口来调试么?单片机程序按照什么规范来写呢?

网友(2015-03-28):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功能CW6.X是内部就有的。只是在CW10.X中去简单掉了。所以如果你用CW6.X,完全可以不用的。 ...

请问一下 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这个刷新的速度有多快呢。。
能不能达到10k/s  次,  如果像jlinkv9  scop  的1k刷新率有时没有办法还原波形的

网友:
楼主在么?我用的jlink的sw模式      按照你说的操作了     提示没有jlink  library是啥意思

网友:
成功了    不知道NXP的ARM7  ADS下面能用否?!

网友:
谢谢,试了下,发现没有变量,关键是MAP FILE里的选择,选了发现没有变量,哪个AXF文件怎么弄,我这里只能看见MAP 文件,谢谢

网友:
谢楼主,又学一招!

网友:
把编译出来的AXF 文件, 把它的后缀由AXF 改成ELF 就可以用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这个强大,必须要搞搞

网友:
很强大,又学习了一个调试工具

网友(2015-05-19):
已经成功了,谢谢楼主,给大家点参考,j-link 4.78版本使用中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好东西,空了试试

网友:
确实很不错,要是能支持STM32的串口调试就更好了,做串口控制台用

网友:
今天试了下,确实方便,顶上去让大家都看看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能这么调试,谢谢。

网友:
已经试用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太TM强悍了

网友:
get新技能,感谢分享!

网友(2015-07-15):
很详细,配置成功,谢谢

网友:
这个和现在RTT,差不多?不过图形界面比较炫啊

网友(2015-10-20):
感谢楼主,重点标注。

网友:
好东西 和rtt比谁好一点?

网友:
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有机会试试这个,以前一直用串口软件读数据出来,这个方便

网友:
这个很强大,赞一个!!!

网友I(2018-09-03):
这个软件能调试 STM32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软件能调试 STM32吗 ?

可以啊。

网友:
比Scope好用的软件,多谢分享!

网友:
确实好用,不过没有搜到移植教程,移植到串口或者can上去

网友J(2018-12-24):
FREEMASTER Freemaster 1.4版,下载地址: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EE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J:
FREEMASTER Freemaster 1.4版,下载地址: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EEMASTER ...

现在都2.0了。

网友:
用飞思卡尔自家芯片S32K144,芯片竟然不能自动选择,lz芯片可以自动选择吗。

网友K:
现在都2.0了,不知道能不能调试stm32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现在都2.0了,不知道能不能调试stm32了

STM32一直在用,没发现不能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STM32一直在用,没发现不能用

你们每次点击打开都不用选择芯片吗

网友:
这么好的工具今天才看到,谢谢分享。

楼主:
可以把型号设在连接参数里,就不用每次选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你们每次点击打开都不用选择芯片吗

我从使用就压根没选择过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型号设在连接参数里,就不用每次选了

今天尝试了,使用 segger 4.9 的不需要选择芯片,不过只能识别出来cortex-M4。使用 6.3的需要选择。

使用6.3的时候,这个index我设定成任何数都不行。

你所说的连接参数,该如何指定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从使用就压根没选择过型号

那你使用的dll是哪个版本的,要不换个6.0以上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你使用的dll是哪个版本的,要不换个6.0以上的试试

我很少追着最新版用,所以SEGGER用的V4.08的,我一般只是导入AXF文件,配置好jlinkARM.dll文件就知己可以用了,从来没配置过型号
或者说我压根不知道在哪里配置型号
我把我用的dll文件上传上来吧

(修改:上传附件)

网友(2019-09-30):
这个吊了,绝对要学习!

网友:
关键速度如何,这是最关键的呢

网友: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