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主频讨论

楼主(2014-09-25):
         各位大侠。
         现在FPGA与ARM芯片种类很多,主频 是衡量芯片性能很重要的一项参数。

         希望大侠们对自己熟悉的FPGA&ARM芯片,能够跑到什么级别的主频。

         51系列单片机 主频 就M级别           ARM芯片现在 百M系列    ALTERA 四代 百兆系列。

        大家一起论坛自己熟悉或者说使用过的控制单元主频!

        欢迎过来抽热闹

网友:
现在用最多的还是STM32F103,72M,超频到128M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的手机处理器不都是2GHz左右了吗???那也是ARM呀

网友:
看应用需求决定所选芯片啊

网友:
FPGA和ARM不是一个领域,单纯对比主频没有意义,而且FPGA的最高运行频率与设计密切相关

网友:
同样的架构,比比主频倒也没什么不对。。。。楼主这把ARM跟FPGA比就有点逗逼了

网友:
确实没这么比的

网友:
FPGA说主频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感觉将CPU和FPGA放在一起对比主频,不是很合适吧。

网友:
FPGA 说的电路的最大工作频率(实际上是最小延时),而ARM说的内核的最大运行频率,不是一个东西, 没有办法比较。

网友A:
支持楼上,帖子有点水,明显是不懂装懂、无病呻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帖子有点水,明显是不懂装懂、无病呻吟

就是,明显不懂装懂,哗众取宠

网友:
两个可比性很少,ARM侧重灵活的应用,FPGA侧重固定高速的应用,就是一块硬件

网友:
FPGA说主频毫无意义,因为是设计相关的,各个模块需要考虑时序同步,而每个模块的处理时间又不同因此最终的处理时间取决于最慢的那个模块,第二FPGA是并行运算,和一般的微处理器模型根本不一样,因此一点可比性都没有。

网友:
一笑而过

网友:
没什么意义,各自应用的领域不同

网友:
确实没什么可比性

网友:
一个硬并行,一个硬串行,
两种不同style
比较起来就是关公战秦琼

网友:
抓到一个灌水的,快来人帮忙摁住,楼主快去架锅烧开水。

网友:
fpga是并行的 怎么算

网友:
这个话题比较新鲜,搬张凳子好好看看

网友(2014-11-06):
请教一下,如果在FPGA内写个软核,这个时候的频率由哪几方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