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5.12 版本更新,如想下载的请尽速!连结有时效性!...

楼主(2014-09-25):
Keil 又再次更新 MDK 版本升至 v5.12 了。要尝鲜的请尽速啰!附上的连结有其时效性(不到 24 小时)!同样的...也是逾时不候呦!~

连结在此 -> MDK512  (MD5: 227234b11466818578c407f8e8217f97)

网友:
这次比前面的几个版本大了100多M,估计不用安装那个MDK4的兼容补丁了。

网友:
MD5: 227234b11466818578c407f8e8217f97
这个事什么》

网友:
破解的不啊

网友:
这个可以下载试试了,以前旧版本的不行

网友A:
不知道单步调试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B:
Note: The STM32 Device Family Packs Version 1.x.x are incompatible with CMSIS Version 4.2.0 and MDK-Middleware Version 6.1.1.

The compatible STM32 Device Family Packs Version 2.x.x will be released shortly.

看来 STM32 还要再等等啊

网友:
试试哦 咯咯咯咯咯

网友:
Updated: Segger JLink driver for ARM devices to version 4.91b.

找到一个 beta 版本的 4.91C

http://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step=1&file=JLink_491c

网友C:
昨晚已经下载了

网友:
MDK又开始越来越大了

网友:
这更新,也太频繁了点吧

网友:
尝尝鲜  试试

网友:
可不可以转到网盘呀?下得快点

网友D:
MD5: 227234b11466818578c407f8e8217f97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mdk4系列的不再更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5: 227234b11466818578c407f8e8217f97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google MD5

网友:
下载来测试一下。

网友E:
尝尝新,安装完后,接上ulink2,固件自动更新了。

网友:
又更新,jlink ulink 啥整呀??

网友:
当小白鼠咯

网友:
手贱升级了,所有中文字符串均报错,还是继续5.11a吧。

网友:
卧槽,这速度..............

网友:
好用嘛 ? 楼上体验过的说说

网友:
有谁更新了,好用吗?

网友:
5.x 有c51的么?

网友:
下载尝鲜,这速度有点慢。

网友:
JLINK 公司的还是4.90E  ,公司主页网上的JLINK PRO 的图很漂亮

网友:
不知如何破解

网友:
链接失效了

网友:
不敢做小白鼠,升级太快,同事们跟不上

网友:
Download Error 106

The file you are trying to download is protected from unauthorized access. Links to it are available for a limited time only. Please resubmit your request to get an updated link to this file.

You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directed to the Keil home page in 60 seconds.

是不是来晚了?

网友:
好像下载链接失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昨晚已经下载了

兄弟,可以分享一下不?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兄弟,可以分享一下不?谢谢!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HpMZm 密码: gisf

其实不建议使用,暂时没有适配STM32的包,要使用stm32,还得安装附加的兼容包。
另外存在一个低级的错误:在5.12新创建的项目,只能保存为uVision5格式。BUG:通过菜单Project->Open Project打开新的uVision5格式的项目,就会出错。
但在系统资源管理器里双击新保存的项目文件能正常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HpMZm 密码: gisf

其实不建议使用,暂时没有适配STM32的包,要使用stm ...

多谢!MDK5用的是共同的设备库,只要前面的版本没有卸载就可以继续使用,新版本没有设备库的话,可以装完了在网上更新一下设备信息就行了。

网友:
还是等等稳定版本,新的不适应

网友:
等小白鼠是对的,鉴于之前的版本的经验。

网友:
请各位用过最新版本的,给个说法哟,不敢随便换软件啊

网友:
现在软件更新都越来越快了,但是也越来越不稳定了,总是有些小问题

网友:
看了后果断等答案!

网友:
用过的,发表一下感觉

网友:
我用了,觉得很不错!

网友:
出新太快了,不稳定,不做小白鼠了,等大版本再说,

网友:
太快了吧,才装不久的V5.11.1.0

网友:
谁能帮我提取下里面的rtx吗,我看看有什么变化不

网友: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刚用上5.11

网友:
问下KEIL里的RTE_Driver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单步调试的问题解决了没

用上了MDK5.12,单步调试问题好了。可是有新问题出现:

调试的时候,调试工具栏图标错乱,复位单片机竟然是新建文件的那个图标,不过功能是正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尝尝新,安装完后,接上ulink2,固件自动更新了。

我安装完之后。插上jlink 要求我更新固件4.91,我更新完之后。识别不了jlink,我要重新烧回4.58吗?如何才能使用4.91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安装完之后。插上jlink 要求我更新固件4.91,我更新完之后。识别不了jlink,我要重新烧回4.58吗?如何才 ...

我的是正版的Ulink2,几年来一直使用都非常的稳定。

网友:
这个必须顶,现在在用5.11a

网友:
能破解吗

网友:
下不鸟咯。。

网友:
新版本还有bug啊

网友:
抓一下About框,看看各个组件的版本更新情况

网友:
更新的够快的,51编译器的王者,arm编译器的佼佼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te: The STM32 Device Family Packs Version 1.x.x are incompatible with CMSIS Version 4.2.0 and MDK- ...

http://www.keil.com/dd2/pack/

http://www.keil.com/pack/Keil.STM32F2xx_DFP.2.0.0.pack

http://www.keil.com/pack/Keil.STM32F4xx_DFP.2.2.0.pack

网友H(2014-10-26):
下载下来创建工程怎么没有选项了? 5.1.0.2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载下来创建工程怎么没有选项了? 5.1.0.2

需要安装PACK

网友:
坐等小白鼠。。

网友:
没什么异样,已经在用了。

网友:
收藏了KEIL4的最后一个版本,不想升级5了。

网友:
我还在用4.1.2,这个收藏了

网友:
怕麻烦的我又下载了4.72了,比5.1.0.2大了200MB,包含了所有器件。
不知道最新版本的有什么独到的功能,如果没有,不想搞来搞去了。

网友:
5.12用着怎么样啊 ?

网友:
用了半个月了  注册机也要找吧

网友:
两个月了,大家用得怎么样?

网友(2014-12-04):
連結已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