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各种仪器的电源管理起来?用PLC合适么?

楼主(2014-09-25):
         最近做一套仪器,仪器各个部分是不同的产品,我需要将不同的产品整合起来,完成一件事情。目前仪器系统已经搭建起来了,不过各部分电源,开关分散,操作复杂。想把各部分整合成一个整体,做成一套系统,直接通过触摸屏来控制各部分仪器的开关,敢问各位PLC大神,何解?

网友A:
很多的仪器不能直接断电的吧.我们的逻辑分析仪装的是一个xp系统,最好是慢慢关机,要是直接断电,说不定系统分区有可能会顺坏吧

网友:
靠谱。实现简单,价格不贵。看上去还挺上档次。

网友:
触摸屏通过RS485和PLC接口,用PLC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做测试工装就是用PLC来切换负载的。

网友:
PLC 做到时间短有效果。后期改动也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仪器不能直接断电的吧.我们的逻辑分析仪装的是一个xp系统,最好是慢慢关机,要是直接断电,说不定系统分 ...

我也在想,关于不能直接断电的仪器,怎么用PLC做开关,不能说直接用继电器给切掉吧~但是大部分仪器,都有电源开关,仔细一想应该是只要有电源开关的都可以用继电器来代替是吧~

网友:
我们用的示波器是windows系统里面的一个应用程序,一般操作也是按电脑操作方式关机的。除非死机才用开关键关机。

网友:
windows的仪器可以先写个程序把,然后用串口发送关机指令

网友:
没有必要,还是用仪器自己的开关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