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双核双系统方案

楼主(2014-09-25):
最近在研究zynq,发现其双核可以独立运行。然后看到xilinx有双核裸跑方案。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metal-cortex-a9.pdf

现在有个运用场景:core0 跑linux, Core1跑伺服电机算法用ucos_III实现。

不知大家觉得能否实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35&ns=1#detail

网友A:
其实arm可以运行一个虚拟机,这样你要跑多少个系统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arm可以运行一个虚拟机,这样你要跑多少个系统都没有问题

这样不行,这样达不到算法的实时性

网友B:
为何不可以,刚买了开发板,准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可以,刚买了开发板,准备学习~

你买了哪个公司的板子,多少米的?

网友C:
RT-Thread + LINUX  稳定运行中。

已经有代码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4443-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行,这样达不到算法的实时性

虚拟机的实时性很好的,1-2g的主频下面,一点都不影响什么

楼主:
ZYNQ最高频率600M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了哪个公司的板子,多少米的?

1480 ZYBO:XC7Z010 Zynq™-7000开发板 好像是国外做的·,质量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的实时性很好的,1-2g的主频下面,一点都不影响什么

不要想了,LINUX自己的实时性都是10ms级别,虚拟机就不要说了,没有us级别的响应,哪有什么实时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Thread + LINUX  稳定运行中。

已经有代码了

太好了!这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了,LINUX自己的实时性都是10ms级别,虚拟机就不要说了,没有us级别的响应,哪有什么实时性。 ...

硬件虚拟机,和linux没有关系,是虚拟机上虚拟出来的cpu运行其他的系统,
延时什么的,是看你的系统,

网友:
可以用。但是裸奔/RTOS系统要能正确处理Cache和同步通信等内容。

如果你觉得不够并且Zynq还有资源,可以继续在PL里起若干软核,跑实时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虚拟机,和linux没有关系,是虚拟机上虚拟出来的cpu运行其他的系统,
延时什么的,是看你的系统, ...

现在车载的控制系统新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器,上面运行虚拟机,跑实时系统+linux或者android,
gpu什么的都可以虚拟出来,
虚拟机的好处是外设都是标准的接口,一个系统,哪儿都可以运行,当然存在一些效率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将某一个硬件外设分配到某一个虚拟机中,直接访问这个外设

网友:
CA15似乎没问题,CA9没有硬件虚拟化支持,不用类似Xen之类的半虚拟化,执行效率可能很低。

网友D:
可以的 看过现场演示 一个核跑ubuntu负责数据 一个核跑winCE负责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的实时性很好的,1-2g的主频下面,一点都不影响什么

单纯依赖主频等CPU性能的提高是一种实现方式,
如果利用现有的CPU,靠更改架构,例如双核协处理,完成实时性、算法等硬指标也是一种实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看过现场演示 一个核跑ubuntu负责数据 一个核跑winCE负责界面

这个比较牛掰,有相关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牛掰,有相关介绍吗

安富力来推销的时候展示过 体验了一下 没有索取更多的资料

网友:
一个跑实时,一个跑交互;
现在好像成了标准做法了,
好多项目都是这样使用的;

楼主:
这个是必须要得做法,我们的算法必要要在10ms做完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看过现场演示 一个核跑ubuntu负责数据 一个核跑winCE负责界面

在哪里见到的啊?发个链接或者介绍下平台呗?

网友:
肯定可以啊,双核配置成AMP模式,LINUX在编译的时候要取消SMP支持

网友:
以前在SP3E的芯片上玩过双软核方案,双核之间通过mailbox和FSL总线的FIFIO来交互数据的,没zynq这么高级。
可惜那个项目评估完就没再做下去了……

楼主:
终于把双核跑起来了,做了个LCD显示。过几天给大家show下

网友(2014-12-15):
没想到双核还可以这么跑

网友:
进来涨一下见识了。。。

网友:
ZYNQ芯片采购成本比起Freescale的iMX6高不少吧?

楼主:
不算贵,这个要看量,有量你就可以跟xilinx直接谈价格。样片的话只有贵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算贵,这个要看量,有量你就可以跟xilinx直接谈价格。样片的话只有贵点了 ...

lz,支持共享,打算学习zynq-7000

网友:
期侍DEMO show ,也正想进行试验一下双内核的运行,不知道这两个内核间数据如何交换,或共享?

楼主:
其实就是保护共用的资源而已,跟一个板子上画两个CPU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支持共享,打算学习zynq-7000

有个zynq的团购 你们可以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个zynq的团购 你们可以看看

团购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团购在哪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8531-1-1.html

网友:
必须可以实现,官方应该有例子的吧

楼主:
官方的例子太简单了,中断共享,Cache共享,双核通信机制都没有

网友:
这个东西现在很流行啊

网友:
core0 跑linux, Core1跑伺服电机算法用ucos_III

网友:
这两个CPU之间的数据通信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
CPU是600M的,直接的OCM时钟域是和CPU相同的。

网友(2015-05-20):
引用 楼主:
CPU是600M的,直接的OCM时钟域是和CPU相同的。

最近在搞双核双系统,请问你有什么资料可以分享吗?

楼主(2015-07-02):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metal-cortex-a9.pdf

网友H:
没太看懂,伺服控制的实时性不是一般都要硬件实现吗,ucos_III可以吗,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2015-08-09):
很牛逼的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太看懂,伺服控制的实时性不是一般都要硬件实现吗,ucos_III可以吗,可以介绍一下吗

ucos_III就是实时系统,可以运用于航空航天的。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C:
RT-Thread + LINUX  稳定运行中。

已经有代码了

哪里有?

网友I(2017-10-22):
ZYNQ资料太少了,现在MCU也有双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ZYNQ资料太少了,现在MCU也有双核的了。

现在zynq的资料还好吧。

网友:
正要玩玩 Zynq,没想到双核还能这样用。

网友J:
正在玩altera的soc ,也是这样用的,叫amp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正在玩altera的soc ,也是这样用的,叫amp方案。

A家的soc软件开发环境是用DS5还是a家自己的环境?

网友:
用ds5用来开发裸机程序,其他用它自己的quatus

网友(2021-09-30):
做伺服驱动建议不用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