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制作官方元器件封装的工具 Ultra Librarian

楼主(2014-09-25):
推荐个制作元器件封装的工具   在TI官网上发现的

有时候比较新的芯片没封装库,100引脚的自己做又花时间,又担心footprint 自己做得不标准.......  有了这个软件就简单多了

用 Ultra Librarian 到处后还不是直接生成 .schlib .pcblib等,还要按照readme里的步骤,在 Altium Designer在打开 UL_Import.prjScr   然后 编译脚本等等

按照readme里的照做就是了

用用还是挺方便的,不知有没有人也用过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MS320F28335/quality   这个是下载Ultra Librarian的链接地址

http://webench.ti.com/cad/   这里可以在线搜索TI的各种器件的封装

楼主:
应该还有很多其他功能的   大家 一起慢慢发现吧

网友:
有些下载的封装可能会是错的,上次和TI反应过,那几个错的倒是改过来了。就是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错的了。

网友:
这个好象不错啊,还支持多个PCB LAYOUT软件。 Mark!

网友:
貌似很强大,感谢分享,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大厂一般同步推出原理图及PCB库,自己做封装,还是有顾虑,
不过这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马克,正愁着没法画库呢

网友A:
以前用过,功能强大,生成后要检查之前遇到过错误。感觉只有大型器件才这么折腾,几十个引脚的都没必要

网友B:
一直想下载用用,楼主是否方便上传安装文件,不方便的话,给个下载链接,软件学习讨论最好是版本统一。

网友:
看上去,好像很强大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lp_wizard和这个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下载用用,楼主是否方便上传安装文件,不方便的话,给个下载链接,软件学习讨论最好是版本统一。 ...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MS320F28335/quality

TI的官网上就有的,在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功能强大,生成后要检查之前遇到过错误。感觉只有大型器件才这么折腾,几十个引脚的都没必要 ...

这个对于接近上百个引脚的封装,有点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_wizard和这个比怎么样?

这个软件没用过。 用过的朋友说说吧

搜了下论坛,以前有人发过

上传LP_Wizard 最新版 V10.1.1 自动制作器件封装库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83483-1-1.html

网友:
马克下,封装库!

网友:
引脚少的一般都自己画了,100多脚还没画过

网友:
AD封装自己做准确也不花太多时间,不过最近想学习cadence的软件,估计这个能用到,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在cadence下面用经常出问题啊

网友:
这个我用过,但是获取的封装不能保障没有错误,还是需要自己对一遍。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高端啊 ,大部分我都是直接用AD向导的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一直是自己做的,有时间可以试试看,其实封装也不多,芯片大部分通用的。

网友:
做的多了,自己的库也就全了。。。

网友(2017-09-20):
非常感谢分享,太棒了。就喜欢用厂家提供的封装。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

网友(2019-11-21):
感谢感谢,正在找此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