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谁玩过电容屏啊?

楼主(2014-09-25):
电阻屏戳的冒火啊,还不准确,想玩玩电容屏了,不要什么多点,最基本的单点就行了,主要是触控精准,灵敏.

网友:
天天玩啊,手机就是电容屏的

网友:
某宝上买过模块,用着不错,就是I2C接口时序和DS不一样,简直吐血

网友:
不是電阻屏纔準?

网友:
精准还是电阻屏,其他的屏都没有电阻屏分辨率高

网友:
电容屏iic直接读出数据,其实驱动起来比电阻屏简单

网友:
只能用指甲操作的就是电阻屏,现在手机一般都是电容屏。

网友:
电容屏幕的驱动固件什么的大部分靠供应商提供的配套软件

网友:
以前想玩找不到一点资料。

网友:
电容屏好像需要定制。价格贵。

网友:
我玩过cypress的,不过这个东西开发工具和资料不开源的,限制了应用~

网友:
电容屏驱动好了后,都不需要校准的,比电阻屏好多了,我玩过的电容屏是i2c接口的,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
天语 U2 触摸屏,SSD2531

网友:
电阻屏要比电容屏精确,在手机上想精确的按到很小很密的触摸按键还真不容易,但电阻屏用指甲就容易的多。估计是用到了太瞎的电阻屏了

网友:
板上有人给过资料了

搜下就有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6528-1-1.html

网友:
电容屏太贵了吧

网友:
这玩意难玩,都不知道时序的

网友:
多点触控的电阻屏会会很多

网友:
买现成的国产平板电容屏(十几块钱)+FT5206驱动(几块钱),用在产品上也没有问题,只是不能把面板露在外面,得内嵌

网友:
定做电容屏的话专门问过,小批量做100个得1万

网友:
刚刚在某宝上找到一个28*16线的7寸电容屏,要价50元,还得配FT5406,估计会相当的精准。
ps: 十几块的电容屏那是相当的不准,非线性,还得软件做校准

网友:
我有用10.1寸,21.5寸的。KTV上面用的

网友:
21.5寸的电容屏! 那得多贵啊

工业上用过电阻屏,很好用啊. 我们那个只支持单点,呵呵

网友:
想用,还没用过

网友:
电容屏比电阻屏难搞

网友:
玩过电阻屏,山寨的,几天坐标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