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功能完整可用的C# USBHID类

楼主(2014-09-25):
寻求一个功能完整可用的C# USBHID类或者C#可用的DLL链接库:
1. 要求可具有读操作,写操作,打开设备,关闭设备功能;
2. 以上USBHID操作函数封装在一个完整的类中;
3. 提供一个完整功能的演示代码;

希望大家帮帮忙,可用RMB有偿购买,谢谢!

网友A:
很久以前收集的,没仔细研究过,有源码、有Demo。看看能满足不?

网友B:
libusbdotnet是个不错的选择,使用简单。
http://www.libusb.org/

网友C:
这个我用过了,硬件也能联通,下位机vid=0x03EB,pid= 0x2150 网站下面有软、硬件程序http://www.waitingforfriday.com/ ... mel_AVR_and_Windows

网友D:
以前写的一个C#类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马口!牛人多啊!

网友:
www.codeproject.com上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收集的,没仔细研究过,有源码、有Demo。看看能满足不?

谢谢,第二个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说不定就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busbdotnet是个不错的选择,使用简单。
http://www.libusb.org/

但是需要将usb hid设备用filter工具注册才能操作设备,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用过了,硬件也能联通,下位机vid=0x03EB,pid= 0x2150 网站下面有软、硬件程序http://www.waitingfor ...

4楼的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4-10-29):
牛啊,好多牛人,学习学习。

网友:
功能完整可用的C# USBHID类

网友:
谢谢,开发上位机用到USB

网友(2015-02-16):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用过了,硬件也能联通,下位机vid=0x03EB,pid= 0x2150 网站下面有软、硬件程序http://www.waitingfor ...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写的一个C#类给你参考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2015-09-23):
                    byte[] sendata = new byte[6];
                    sendata[0] = (byte)i;
                    sendata[1] = 0x08;
                    sendata[2] = 0x00;
                    sendata[3] = 0x00;
                    sendata[4] = 0x27;
                    sendata[5] = 0x10;
                    if (HidDevice.Write(sendata))
                    {

                        DescText.Text = "发送成功!";
                        break;
                    }
                    else
                    {
                        DescText.Text = "发送失败!";

                        i++;

                    }

i=0;就发送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Length    Phase  Data                                                Cmd.Phase.Ofs(rep)
--------  -----  --------------------------------------------------  ------------------

       5  OUT    08 00 00 27  10                                                              49.1.0
       6  OUT    00 08 00 00  27 10                                                          50.1.0
      23  IN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45 46           51.1.0(3)
                      47 48 49 50  51 52 53                                                     51.1.16
      24  IN      00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45            52.1.0(3)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2.1.16

上位机往USBhid写数据out出现重复操作了,,看上去好像是位移了

不知道有那个前辈有调试好的方法或者类库,

网上的例程改了很久也是一样的结果,,能力欠佳啊。。

网友:
不错的资料,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5-12-18):
标记一下!